角接触轴承正确安装方式

楼主(2015-05-10):
今天和一同事争执角接触轴承的安装方式,搞的我自己现在也糊涂了。
如图,两只角接触轴承背靠背安装,轴上是需要留个台阶,然后分别从轴的两端套进去(如1);还是两只轴承直接并排套到轴上面(如图2);在我记忆中,图2的应该是正确的,但是我被别人问起图一为什么不对,容易出现什么状况时,我也解释不清楚,希望朋友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按1也叫配对?

网友(点评):
还望大师指点~~~~~~~~~~

网友B:
1)一定要选择角接触轴承的理由是什么?
2)角接触轴承是干嘛用的?

网友C:
要看外圈定位还是内圈定位了。。。。。。。。目前,你这个问题,就是人站在门口,一只脚在外,一只脚在内,你说我向外走还是向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外圈定位还是内圈定位了。。。。。。。。目前,你这个问题,就是人站在门口,一只脚在外,一只脚在内, ...

外圈定位的,用定位圈压死的   图只是个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定要选择角接触轴承的理由是什么?
2)角接触轴承是干嘛用的?

高转速,双向轴向力,方法有很多种,但是比较倾向角接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按1也叫配对?

有间距,其中一个径向受力会不好
假如中间距离足够大,就不叫配对了,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间距,其中一个径向受力会不好
假如中间距离足够大,就不叫配对了,是不

说白了就是这样的三种安装方式,哪一种更科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白了就是这样的三种安装方式,哪一种更科学

3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3更靠谱

网友(点评):
还有个疑问 双列的角接触轴承可以直接替代2只单列的配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

双列的,刚性好些,就如昆明机床厂出的双面镗,主轴就是双列的,
角接触球轴承轴向间隙可以少量的调整。但轴向力大,单纯的用角接触球轴承轴,就不经济了。

网友D:
角接触轴承必须在有轴向力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运转,这个力用多大,那是在不同工况下的考虑。至于用一个还是配对,甚至多个,再多的所谓使用方式,都不会否定这个前提。
在成组配对或更多角接触轴承一起使用时,规范的、正确的做法是轴承其中一组必须内外圈限位,其它的内外圈至少一个必须轴向限位,不能自由在轴向游走。
根据上面两个原则,请楼主和已经发言的诸位对照一下,看看你们对 角接触轴承的使用和安装是糊涂还是清楚。

网友(点评):
彭老师讲的很明白。为了得到不同要求的预压,内外圈要同时配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角接触轴承必须在有轴向力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运转,这个力用多大,那是在不同工况下的考虑。至于用一个还是配 ...

我的工作中多次遇到,比如平磨床主轴,原来是轴瓦的,就必成这轴承。效果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接触轴承必须在有轴向力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运转,这个力用多大,那是在不同工况下的考虑。至于用一个还是配 ...

您好,谢谢指点,您的意思1不对,2/3都可以对么?

网友(点评):
我在10楼的叙述不够严谨,已经修改。这里三个图都只画出一组轴承,轴的另一端轴承使用情况未说明。

网友(点评):
这3个结构外圈均未限位。角接触轴承使用时规范的做法是内外圈都应该有隔圈,用不同的内外圈厚度差来得到不同的预载荷。第一种如果用的是配对双个轴承,可以用;第二种外圈没有限位,光固定内圈,不能给予轴承预载...

网友(点评):
荷,第三种预载荷不好控制,在精度要求不高时可以用。但轴承外圈不限位,三种结构都不能承受轴向力。

网友:
又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指点,您的意思1不对,2/3都可以对么?

老师傅,谢谢您的耐心解答。现在问题来了,1/2/3都可以对么?那轴向力承受能力,哪个安装更强一些?(调整垫预留了同样的游离间隙)冒昧问一下,可否留下您的QQ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谢谢您的耐心解答。现在问题来了,1/2/3都可以对么?那轴向力承受能力,哪个安装更强一些?( ...

很少看见面对面安装啊

网友:
高速线材精轧机内的角接触球轴承安装方法是楼主说的第2种
但方向反了

面对面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