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公差的问题(没文化,好可怕)

楼主(2015-05-10):
关于公差的问题,我有些不解的地方,向大神们请教:(上学没好好学)
  假设有这么一个轴的尺寸:φ26(-0.026,-0.020)

  • 那么轴的上极限偏差就是-0.020,查轴的基本偏差值表正好可以找到这个上极限偏差,基本偏差代号为f;
  • 再算这个尺寸的公差带大小为0.006,查标准公差数值表,公称直径在18--30之间,公差数值为6μm的也是存在的,公差等级为4级;
  • 那么现在就可以确定这个尺寸是符合标准公差的,φ26f4;
以上都没问题,现在把尺寸稍微变动一下,变成φ26(-0.027,-0.020)和φ26(-0.026,-0.021),;

  • φ26(-0.027,-0.020):这个尺寸的上极限偏差没问题,但是公差带是不符合标准公差的,那么是不是称其为非标公差,公差带大小为7μm,查表没有这个标准公差数值,它的公差介于4级(6μm)和5级(9μm)之间,那么怎么表示它的公差等级
  • φ26(-0.026,-0.021):这个尺寸的上极限偏差在轴的基本偏差数值表里就不存在,但是公差带大小仍然可以算出来,是5μm,介于3级和4级之间,那么这个尺寸是错的还是仍然称为非标公差;
  • 以上两个公差我相信在加工时还是可以做出来的,虽然公差等级有点变态,现在再改一下,变成φ26(+5,-0.020),这样公差带大小就变成了5.02mm,就算是18级公差它的公差带大小也只有3.3mm,但是这样一根轴现实里想让它存在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尺寸的标注φ26(+5,-0.020)是叫错误还是叫非标?

还有个问题,就是大家在标公差的时候依据都有什么,为什么选用这个上下偏差?为什么选用这个公差等级?是经验、公差等级应用范围表、估算还是什么?

网友:
公差这个问题,记得998大侠以前说过,在美国工厂或者一些设备上公差都是“选配”的。
个人理解就是说轴跟套的配合有“最佳”的配合公差,轴我可以做成20+0.18而套我做成20+0.2,我就是要它们的最佳配合,不管轴跟套是什么公差。
再说咱们的公差配合等,8爷也说过了好像是从德国传来的,“是性能与经济的产物”(大概意思吧)。所以说,咱们一般用的什么H7/f7、H8/h8之类的基孔、基轴制是考虑性能与加工等等的综合产物。
当然如果你设计较精密的设备,公差配合当然可以配做了
还有,楼主你可以翻看以前的帖子找找看啊,不要告诉我找不到哦
也请其他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
我看还是先看公差相关书籍再说

网友:
为什么需要公差?

网友(点评):
标上公差这样看起来比较像 高大上

网友(点评):
真的是这么回事?不是吧......

网友(点评):
公差只是为了满足制作需要,给定一个加工范围,加工范围的规定确定了这个零件是否可以应用在你设计的条件环境中

网友:
我滴妈妈!

这也太有点死磕书本标准了吧。

在实际的现场加工过程里,工人肯定就按照标注的那个范围做的,才不会去管这么多理论性的东西。

一楼的兄弟,别那么猛死磕书啊。为什么呢 ?

网友A:
以下是俺常用的标注公差的方法,大部分配合都能按照这个套路搞出来。
希望能帮到你。

第一步:根据使用场合,加工设备,确定零件加工精度

二、根据零件使用场合选择配合

三、查表确定孔和轴的极限偏差数值

网友:
兄弟,别较真,你说你和书本死磕干嘛?哈哈

网友:
6楼正解,根据需要(必要性),根据设备(可能性),决定公差。同时考虑标准化,凡能选靠标准,尽量选靠标准。
a,轴φ26(-0.026,-0.020),似应写作φ26(-0.020,-0.026),可以写作φ26f4,φ26(-0.020,-0.026),φ26f4(-0.020,-0.026)
b,φ26(-0.027,-0.020),φ26(-0.020,-0.027),可以称其为非标公差,不用标示它的等级。
c,φ26(-0.026,-0.021),φ26(-0.021,-0.026),可以选用,可以称其为非标公差。
d,φ26(+5,-0.020),那么这个尺寸的标注,非标。
对于a,这种情况,虽然三种写法都可以,有的单位有内部标准化规定,要按单位规定执行。
对于b,c,不能说错,但要问问设计者,一定要这样选吗?如果一定要这样选,你就大胆地选。否则,有的单位标准化检查,是通不过的,请您标准化。
对于d,作为公差标注,可以。但是,是错误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俺常用的标注公差的方法,大部分配合都能按照这个套路搞出来。
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 very much,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正解,根据需要(必要性),根据设备(可能性),决定公差。同时考虑标准化,凡能选靠标准,尽量选靠标准 ...

网友:
6楼正解,根据需要(必要性),根据设备(可能性),决定公差。同时考虑标准化,凡能选靠标准,尽量选靠标准。
a,轴φ26(-0.026,-0.020),似应写作φ26(-0.020,-0.026),可以写作φ26f4,φ26(-0.020,-0.026),φ26f4(-0.020,-0.026)
b,φ26(-0.027,-0.020),φ26(-0.020,-0.027),可以称其为非标公差,不用标示它的等级。
c,φ26(-0.026,-0.021),φ26(-0.021,-0.026),可以选用,可以称其为非标公差。
d,φ26(+5,-0.020),那么这个尺寸的标注,非标。
对于a,这种情况,虽然三种写法都可以,有的单位有内部标准化规定,要按单位规定执行。
对于b,c,不能说错,但要问问设计者,一定要这样选吗?如果一定要这样选,你就大胆地选。否则,有的单位标准化检查,是通不过的,请您标准化。
对于d,作为公差标注,可以。但是,是错误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