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零”的问题

楼主(2015-05-10):
例如Φ40h10公差0/-0.100(查公差表),具体标注时能标0/-0.1吗?就是末尾“零”有何存在的意义?
以前有个帖子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没有找到.

网友:
0.1,0.10,0.100,意义不同,后面的0,表示精度。
以钱币为例,0.1,就是一毛,是否有几分几厘的误差,不重要。例如,它可能是0.14四舍五入的结果。
0.10,一毛,是否有几厘的误差,不重要。但绝无“分”位的误差。例如,它可能是0.104四舍五入的结果。
0.100,一毛,是否有几毫的误差,不重要。但绝无分位厘位的误差。例如,它可能是0.1004四舍五入的结果。

网友A:
2楼正解,,标多少零,决定你用什么工具去检测,0.100的你用直尺检测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那我用卡尺或千分尺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5-07-01):
引用 网友A:
2楼正解,,标多少零,决定你用什么工具去检测,0.100的你用直尺检测肯定是不行的,,

游标卡尺精度一般0.01或者0.02,千分尺就是0.00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