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帮我出主意,用什么电机合适?

楼主(2015-05-10):
一.工作电压:AC220V,工作转速:200~300转/分,工作扭力:5Kg/cm,工作时间:12小时/天;
二.脚踏板调速,电机成本500元以内;
目前我用工业缝纫机电机--节能无刷侍服调速电机,转速5800转,工作时用1:3减速链轮,转速还是太高了,调速踏板工作行程太短.脚感太差.
 我是干机械的,找了好几个电工朋友咨询,也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坛友们有合适的建议方案吗?

网友A:
工作扭矩是5000Nm,假如工作转速250rpm。
考虑到链轮减速比是3,你大概需要一个输出1700Nm,转速750rpm的减速电机。这样算下来电机功率为130KW,5800rpm.
你的扭矩对不?

网友(点评):
选择电机输出扭矩的时候还要考虑启动时间啊,楼主应该把负载转动惯量和加速时间要求提出来。

网友(点评):
先大概算一下,有个概念。

网友(点评):
看样是个缝纫机用的,启动时间和加速度能有多大的要求?又不是汽车和摩擦压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扭矩是5000Nm,假如工作转速250rpm。
考虑到链轮减速比是3,你大概需要一个输出1700Nm,转速750rpm的减速 ...

不好意思,让你误解了.我所述的扭力为最终扭力,可以理解为减速后的扭力.后面的附加叙述只要告诉坛友,我为了将速度降低,需要很大的减速比,不实际,我所做的减速比只是权宜之计.

网友(点评):
我理解的扭矩就是工作机的扭矩!那里误解了?

网友(点评):
我理解的扭矩就是工作机的额定扭矩!

网友:
2楼没有错。楼主给了错误数据而不知,基本概念太模糊。

网友:
应该是楼主误解了二楼的朋友,他算的没错,而且还帮你纠正了一些不良习惯!例如工作扭力:5Kg/cm这单位不对呀!哪来的扭力单位写成这样的,你用缝纫机的电机,那扭力是不是5NM呢?,而且如果是5Kg*cm这个工作扭力那这个扭力很大的,你缝纫机电机是带不起来的,

楼主:
扭力我给错了,感谢各位的指正,谢谢各位.
我找到了一款减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