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轴过盈配合,体现在内滚道上是不是均匀的?

楼主(2015-05-10):
就是轴承孔与轴过盈配,过盈量在轴承内圈外径上是不是均匀变大的,还是会有一定的跳动,从而影响轴承的精度?

网友:
轴孔表面的不圆度、跳动、圆柱度,孔壳的实体大小,等等,都会有影响。
轴承本身也会有这些问题,虽然极小。
这些问题,在安装时两者的相互位置,是使问题能补偿抵消一些,还是变本加厉,都会不同。

网友:
过盈量大,对于精度要求高的,肯定影响精度

网友:
你以为形位公差是为什么而存在的

网友:
微观上肯定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