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截面

楼主(2015-05-10):
请教一下,SW怎么自定义结构件截面。

网友A:
先自行画好型材截面,在“FeatureManager设计树”中选择草图,执行“文件”
-“另存为”菜单命令,将自定义结构构件轮廓保存.焊件结构件的轮廓草图文件的默认位置为:
安装目录\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weldment profiles(焊件轮廓)文件夹中的子文件夹
中.单击“保存”按钮,将所绘制的草图保存为文件名100x80x4,文件类型为*.sldlf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自行画好型材截面,在“FeatureManager设计树”中选择草图,执行“文件”
-“另存为”菜单命令,将自定义 ...

保存后不关闭软件可以调用文件。如果重启软件就又只有系统默认的了。是操作错误还是软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