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动一台普车,一台普铣的柴油发电机。

楼主(2015-05-10):
我想上点设备,偶尔加工点小东西,自己也爱折腾。要求带动一台普车和一台普铣。三相电家里安装得2万多,所以考虑购买一台柴油发电机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对发电机不太了解,光功率不行,还得看启动电流吧。所以请前辈给介绍一类能用住的发电机,及注意事项,谢谢。
还计划弄个二手的普车,普铣,哪出的质量会更好点呢,好注意找找。

网友:
大侠这是要走发烧路线。

网友A:
先看看电机的铭牌,鼠笼空载要7倍,

计算时候,先启动一台,这个床子的稳定电流做‘基底’,再启动另外一台,两台都工作的时候,是发动机负荷的0.75 ,

对发电机,问厂家的过载倍数就可以了,这个没法说,我都用康明斯的,或道依茨的,国内的五花八门,能差一倍以上,无法评论,

网友:
简易法是将普车与普铣的电机千瓦(Kw)数总和乘以1.25得到一数值(KVA) ,按这数值去选发电机的输出。

这是比较粗糙的换算法,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嘻嘻,我琢磨功率乘个安全系数2.5差不多了,主要还得看启动电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机的铭牌,鼠笼空载要7倍,

计算时候,先启动一台,这个床子的稳定电流做‘基底’,再启动另外一 ...

多谢大侠。看来主要考虑启动电流和稳定性哈。还得看设备的启动方式。功率暂定50KW,淘宝看了下国产杂牌得2万左右,卖家说不稳定,大侠提到的康明斯得7万,道依茨得6万.考虑我用的不是太多,最后卖家推荐了玉柴机器50kw柴油发电机组 无刷全铜发电机组50千瓦,3万多,请问国内的玉柴是否能入前辈法眼。

网友(点评):
国产的一个是抗过载不行,一憋就灭,再一个是调速稳定性差,用还是可以用的,以前一个家伙发帖,就是谈他们的出口设备,国内发动机,好像是非洲吧,就起不来车,就是抗过载不够,你找那个帖子看吧,我教了他,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我找找。

网友(点评):
找到了,太精彩了!

网友(点评):
不如安装三相电,不知道电费是多少?柴油、维护……总体一算

网友(点评):
还是拉电网靠谱。发电机只能做备用。

网友:
这个案例很经典

网友:
单相电容量大的话上劈相机,或者买变频器,有220输入,可驱动380伏电机的

网友(点评):
说法不准确,220单相变频器,输出也是220的,电机分三角接法和星形接法。

网友(点评):
现在有220伏输入,内部升压到380伏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了

网友(点评):
首先说,升压可以实现。问题,为什么需要220升压到380?直接220输入的变频器,输出三相220,电机星形接法不就得了?

网友(点评):
实际220伏三角接法对于小功率电机的力量不如380星形,所以有了这种变频器。另外有时候改接线是个麻烦的事,比如有些设备不仅仅是电机

网友(点评):
对了,很多没连接线盒的电机没法改接法,而这种电机都是很小的电机,升压的目的是针对这种情况。同一个电机,星(380)/三角(220)的功率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个人工作室

网友B:
你那个拔轮器的后来呢?

网友(点评):
最近有点小忙,现在累p了,闲时一定去群看看,深表谢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拔轮器的后来呢?

你还惦记着呐。淘宝看哪个销量大,随便买一个就行啦。其实还有其他的问题。因为带轮和电机轴好多都是过盈配合,非常非常紧,不管是2爪拉马还是3爪拉马,拉的时候,应力都集中在爪上,所以带轮与爪接触的部位很容易就拉坏了。所以还得是蝶式拉马。此外,拉之前还得用火烤下,喷点螺纹松动剂,都有一定的效果。
看来,你也乐于此道啊。加我QQ,570938820。一起研究下,怎么做到最好。

网友(点评):
你玩那个赚的是小票子,俺的拔轮器、转向压装机、拔管机全部自制改装,得了上你的QQ聊,明天晚7.00左右可以吗?

网友:
      楼主是高工作室?还是 开小作坊接单啊?
三相电才是长久之策,能力强,懂数控系统,买个台湾CNC 行程300的自己改装一下 车铣磨 复合中心   加工铣 300X300 厚60的工件
车250X60  磨 300X300还是不错的.
    早几年自己设计车铣磨 复合加工中心 报完价14万了 顿时放弃想法了.。前些天一台湾朋友看到他搞的不错  不过他们那边主轴 配件齐全,到处CNC的配件。二手的几个轻松组一台。

网友(点评):
哈哈,想自己搞个小工作室。计划中,还得先攒钱娶了媳妇再说哈。

网友:
建议还是想办法拉三相电。

网友:
三相电不要那么贵吧,农村一千块可能就搞定了吧

网友(点评):
现在麻烦,要买户头,至少2万,以前都随便拉的。

网友:
楼主,那柴油机的噪音能接受吗?另请教998大侠回复的帖子都能找到?怎么找的?

网友(点评):
有配套静音箱,社区搜索关键词“柴油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拔轮器的后来呢?

小子孤陋寡闻,坐井观天啦!哈哈,看来在家搞,如何提高自己的眼界是个问题哈!随时恭听大侠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