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垂直用带动重物的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5-05-10):
现在用25mm直径5mm导程的滚珠丝杠带动30kg的重物上下,速度约150mm/s,大约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加速扭矩计算时,加速扭矩T=J(转动惯量)×W(角加速度)
角加速度很好计算,线加速度折算成每圈 ...

没问题,加速时扭矩分三个部分吧:
     1,重物质量M*加速度a=30*a;a由你的加速时间来定,把M*a作为负载,通过上面楼层的公式,折算成扭矩1;
    2,丝杠惯性矩:把丝杠视作圆柱均质,质量M1,其相对丝杠轴心惯量J=M1*r^2/2;r为丝杠半径;算出丝杠的惯性扭矩;
    3,电机惯性矩;电机惯量会在电机样本中给出,按照上面楼层大概计算数值选取一款电机,找出惯量,再计算电机惯性扭矩;
      把以上三者扭矩值相加,再加上上面楼层的等速扭矩,作为总扭矩,总扭矩再乘以裕量系数(1.3~1.5),看最后数值是否在所选电机的额定扭矩范围内

网友C:
摩擦系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擦系數

摩擦系数算0.05

网友D:
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加速度。

加速度150mm/s

网友(点评):
速度和加速度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点评):
是否说在1秒内速度由0达到150MM/S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速度150mm/s

我知道,从静止加到走到150mm用1s就是150mm/s了,前辈那有计算步骤吗?一问一答出结果太慢

网友A:
垂直使用,设丝杠效率0.97,丝杠导程5mm,由公式Ta(丝杠扭矩)=(Fa*I)/(2*3.14*n1)『Fa丝杠轴向负载=30kg=300N;I丝杠导程=5mm;n1丝杠效率=0.97;』得出Ta=246N*mm=0.246N*M;
也就是首先你的电机输出扭矩要大于Ta,速度要求150mm/s,即转速30r/s=1800r/min,丝杠输入功率P=Ta*转速/9549=0.2468*1800/9549=0.46KW=460W.这是等速运动时所需要的扭矩与功率
还要考虑设备对加速时间的要求,还要根据 惯量计算惯量扭矩,与等速扭矩叠加之后再按扭矩--功率公式计算功率,才是你需要的全部扭矩与功率,计算惯量涉及到电机与丝杠是否直连还是有减速?

网友(点评):
高精度的减速器痕贵,一般不会用。

网友(点评):
前辈,请您把加速度加上后的扭矩与功率计算方法说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使用,设丝杠效率0.97,丝杠导程5mm,由公式Ta(丝杠扭矩)=(Fa*I)/(2*3.14*n1)『Fa丝杠轴向负载=3 ...

多谢前辈,电机与丝杠是直连的

网友:
电机是不是最好带刹车啊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是要带的,否则突遇停电,一切不可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加速度。

对,加速度才是重要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垂直使用,设丝杠效率0.97,丝杠导程5mm,由公式Ta(丝杠扭矩)=(Fa*I)/(2*3.14*n1)『Fa丝杠轴向负载=3 ...

前辈,加速扭矩计算时,加速扭矩T=J(转动惯量)×W(角加速度)
角加速度很好计算,线加速度折算成每圈2PI,
这个转动惯量是怎么算呢?只算丝杠的,还是连重物一起考虑,重物不跟着转啊,但是负载大小肯定影响加速扭矩大小。负载的几何外形不知道,转动惯量没办法计算吧。

这个加速扭矩是否可以看成重物加速产生的力F=M×a,F在乘以丝杆截面半径就是加速扭矩?

网友(点评):
我又仔细想了下,这个F=MA应该是增加到丝杠的轴向负载上,相当于轴力增加,即轴向负载等于匀速负载与加速负载之和。当然还要考虑效率问题。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

网友(点评):
水水是不是搞成了负载旋转的模型了,那正好用平行轴定理折算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加速度。

请教大侠:
根据转动惯量算匀速扭矩和加速扭矩,然后扭矩之和在折合成功率,
和  F=Ma+Mg  然后 P=FV  算出的功率不是一样吗? 那个含9550的扭矩折算功率 和FV折算功率是一样的啊
大侠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加速时扭矩分三个部分吧:
     1,重物质量M*加速度a=30*a;a由你的加速时间来定,把M*a作为负 ...

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加速时扭矩分三个部分吧:
     1,重物质量M*加速度a=30*a;a由你的加速时间来定,把M*a作为负 ...

前辈,那最后功率也要按照最后算出来的总扭矩来算吗?算出来的功率都过了1.5KW了,需要这么大的电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那最后功率也要按照最后算出来的总扭矩来算吗?算出来的功率都过了1.5KW了,需要这么大的电机吗?
...

加速度要求多少?也就是0-150mm/s需要多长时间?功率是时间的函数,同样物体提升同样距离,提升越快所需功率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要求多少?也就是0-150mm/s需要多长时间?功率是时间的函数,同样物体提升同样距离,提升越快所需功 ...

加速度要求150mm/s^2

网友:
750W带刹车够了

网友(2017-02-17):
引用 楼主:
前辈,那最后功率也要按照最后算出来的总扭矩来算吗?算出来的功率都过了1.5KW了,需要这么大的电机吗?
...

你肯定是算错了。

网友(2019-03-27):
引用 网友A:
垂直使用,设丝杠效率0.97,丝杠导程5mm,由公式Ta(丝杠扭矩)=(Fa*I)/(2*3.14*n1)『Fa丝杠轴向负载=3 ...

请教一下,如何防止电机抱闸失效呢?需要一个保护装置

网友(2021-08-08):
200W足够了 直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