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用CAD画出这个图呢

楼主(2015-05-10):
这个图能不能画出来呢?用CAD画了一下午了,一直画不出来

网友:
你这么干画,画不准确,

先找到那个大弧曲率,切上小圆,列阵,再修剪那个大弧,把上面的画出来,这是一半,

再‘密揉’一下,

网友(点评):
三点定圆

网友(点评):
不是3点定圆,是3点切。

网友:
一个下午都画不出来?别画了,做普工吧!

网友(点评):
用参数化的软件画出来然后再另存为DWG

网友:
我的电脑上没装AutoCAD,否则很有兴趣画画看。

网友(点评):
这是硬逼着老夫安装CAD啊!

网友A:
使用性不强 都是技巧多

楼主:
放弃了,实用用不上

网友(点评):
做题:理性思考,解决问题。

网友B:
CAD是设计机械建筑类图纸的,不是用来搞美工的

网友(点评):
理性思考,解决问题。

网友C:
百度得到的方法,平时画图也就用几个简单的命令,惭愧很多命令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百度到?怎么百度。

网友:
可以用cad2010以上版本  加几何约束

网友B:
引用 网友B:
CAD是设计机械建筑类图纸的,不是用来搞美工的

好吧,解决问题,电脑上暂时没有CAD,凭记忆白话白话希望能看明白,先画三条水平线,间隔24.再画三条竖直线,间隔50,六条线,九个交点,九个阵列点,从左到右,从上倒下分别命名为1,2,3,4,5,6,7,8,9.CAD键入C,回车(即画圆命令,或直接点击画圆命令),再次输入3P,回车,这是3点画圆命令,依次选取4,2,6三点,画出圆1,再次重复上述画圆命令,这次选取4,8,6三点画出圆2,剪切命令,剪掉外侧大弧,只留相交的两个小弧,删掉上下两条水平线,删掉左右两条竖直线,中间部分完成;
  再次点击画圆命令,这次输入T,回车,这是相切相切半径画圆,依次选择直线,圆弧输入小圆半径即a/2,画第一个小圆,再次相切相切半径圆,选第一个小圆,上半圆弧,输入半径第二个圆画完,以此类推,其他圆全部完成

网友(点评):
哪里来的小圆半径即a/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解决问题,电脑上暂时没有CAD,凭记忆白话白话希望能看明白,先画三条水平线,间隔24.再画三条竖直 ...

a/2好像没给吧,要求的就是那个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吧,解决问题,电脑上暂时没有CAD,凭记忆白话白话希望能看明白,先画三条水平线,间隔24.再画三条竖直 ...

重点是a不知道。要根据几何关系求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性不强 都是技巧多

用三点画圆画大圆,再用相切相切半径画小圆,两个镜像,最后剪切一下。

这是基本操作,不算技巧,连打开软件的时间在内,两分钟必须搞定。

画的图不是根据实际零件来的,但是这些基本操作用的很多。

网友:
这个图如果不知道那个a值的话,我感觉我也画不出来,但是这个a值如果知道的话就简单了 大圆是三点命令 小圆是先用相切相切半径 第二个用相切相切相切 剩余的几个分别用镜像就可以,就是这个a值不知道是否可知 三维绘图因为存在尺寸之间的约束关系反而更容易画 而CAD则要需有制图的底子 这是我画的自己估算了一下那个a值

网友:
去买一本AutoCAD的基础教程吧,软件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有可能是多解吧

网友:
在3D草绘上画,画完转CAD可否

网友:
没有学到家呀,自己用UG约束了一下,算出a值,然后用CAD就画出来了

网友:
a=43.36

网友:
要加点内容

网友:
a=43.36497072mm,不会画用sw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得到的方法,平时画图也就用几个简单的命令,惭愧很多命令都不知道!

CAD中相切圆绘制技巧_AutoCAD绘图技巧(二维)_沐风网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392230e54f73c6886834368d4e419ce3b46101430feb023200d04d3c2796d16af3e06acaf6866725e60e19499db1ccabbe32838885623006c913211c419dec15124b137e65cfedf19f0bb8025e2dac5a4dd4322cf447378&p=8367c64ad4934eaf59eedd2c474491&newp=8a66c54ad6c242f944adc7710f4f95231610db2151d6d61629c8d3&user=baidu&fm=sc&query=CAD+2+%BB%A1++8%D4%B2%CF%E0%C7%D0&qid=cdcfc08600275693&p1=3

这种方法不是很精确,试过了用不同的3个直径画小圆逼近得到的大圆是不等的,似乎只能用约束了

网友(点评):
是的,昨天按此方法画完后,我也发现了此问题。

网友:
我可以用solidworks画,然后转成CAD

网友:
路过看到试试,现在都用SolidWorks有几年不怎么用CAD了。

网友:
试了一下solidworks草图画出来无压力,楼上说的求解a的值,没找到靠谱的求解方法。。。有人知道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点是a不知道。要根据几何关系求出

怎么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求?

你楼下的解析几何求法就挺不错

网友:
如下所示

网友:
用CAD先用2点直径圆划一个圆,再用3点划圆,将2个圆相加除2,再划圆,再相加加除2~~~~~~N次后成了

网友:
确实不好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