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械设计基础》上看到的,请问这是什么机构?

楼主(2015-05-10):
请问这是什么机构?能画出机构简图吗?

网友:
像偏心轮

网友A:
凸轮机构  实现4的上下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轮机构  实现4的上下运动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凸轮机构  实现4的上下运动

那他这样设计的意义何在,不知大侠是否可以说一说

网友C:
工厂里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他这样设计的意义何在,不知大侠是否可以说一说

凸轮机构的比较关键的意义就在于实现间歇性运动

网友:
凸轮机构

网友:
不需要直线导向装置就可以实现往复直线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里到处都是

那为什么不用普通的凸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他这样设计的意义何在,不知大侠是否可以说一说

怎么感觉2在那个空间里面干涉,转不到一圈啊

网友:
不是凸轮吧,间歇运动回程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