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solidworks画滚珠丝杠的步骤方法

楼主(2015-05-11):
  型号已经选好了,丝杠也会,后面的应该怎么画或者怎么装配,求教牛人

网友A:
内部尺寸就简化处理,没必要细化了。外部与其他零件配合尺寸要画准确。

网友B:
画出滚道轮廓,并使用旋转切除功能

网友:
似乎也不复杂,关键是这个球球的配合怎么做。或者利用碰撞?或者利用路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尺寸就简化处理,没必要细化了。外部与其他零件配合尺寸要画准确。

是这么个理,不过做毕业设计有要求,现在是螺距2.5mm丝杠行程840mm画丝杠的时候这个螺旋线圈数多少,请解惑thank 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出滚道轮廓,并使用旋转切除功能

嗯嗯,查了很多给的步骤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么个理,不过做毕业设计有要求,现在是螺距2.5mm丝杠行程840mm画丝杠的时候这个螺旋线圈数多少,请解 ...

这个简单,用螺旋线扫描切除,在solidworks中很容易实现

网友:
下个模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