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位置的安装,请教

楼主(2015-05-11):
如上图,通过油缸顶起上一端为销子固定,另端可以升起的台面,

问:
1 ) 油缸底部固定位置应该固定在那边(靠近升起的一端,还是靠近固定的一端),为什么,给分析下,
2) 两个油缸通过液压站控制,会不会出现不同步?

PS:常见的自卸车有两种,一种是前置式,另战役中是中置式,中置式的和上图的第一种安装方式一样

网友A:
  看你放的东西在什么位置,然后用弯矩公式计算下就清楚2种安装的区别。

网友B:
靠固定的一端,油缸行程可以更小,力则需要更大了,自卸车一般都是 一根油缸的,原因你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固定的一端,油缸行程可以更小,力则需要更大了,自卸车一般都是 一根油缸的,原因你知道的。

自卸车前置的一根油缸,中置式的是两个油缸,

顶到同样的角度,行程应该都是一样的,至于力的大小,刚才做了受力分析,怎么也是一样的(也可能我受力分析错误);在实际生活,很多动作和第一种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放的东西在什么位置,然后用弯矩公式计算下就清楚2种安装的区别。

假如台面重2T,台面上最大载重2T,均匀放置,

弯矩公式能具体说下嘛?

网友:
你为什么要用两个油缸啊,用支撑 然后一个油缸就搞定,再说你这个机构感情有点不太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台面重2T,台面上最大载重2T,均匀放置,

弯矩公式能具体说下嘛?

  找度娘,不能太懒。

网友:
图错了,应该是下梁与上梁紧挨,中置式大型的是油缸、拉杆、三角臂组成的角度放大器。矿山自卸车在架子外两侧倾斜一定角度。5吨以下多样化了,中间销后倾斜15度,顶升角度55--65度,两缸。农用车反装,顶升时油缸隨举升过程翻转120度。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