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曲面转化实体问题

楼主(2015-05-11):
用逆向设计软件Imageware生成的零件是曲面形式,目前以*x_t格式导入inventor想转化成实体。
方法1.使用灌注命令,生成实体失败。很可能是曲面不闭合,因为零件比较复杂,请问如何检查曲面不闭合处,并修复?
方法2.因为零件是钣金件,使用加厚命令,大部分实体面可以生成,有几个面失败,出现如下的问题:

   创建加厚/偏移特征失败
     jiahou.ipt: 更新时出错
       加厚100: 无法建立 加厚
         尝试执行的操作未通过面-面相交生成有意义的相交边。请尝试使用其他输入。

请问是何原因?怎么解决。
请陈老师或其他经验人士解答,谢谢。

楼主:
@Cavalier_Ricky; @陈伯雄

网友(点评):
文件大不大?不保密的话,最好上传文件。靠猜也猜不出来啊。。。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软件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我来猜猜:导入后的表面模型是否“缝合”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Cavalier_Ricky; @陈伯雄

用的是inventor14
请自行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猜猜:导入后的表面模型是否“缝合”过?

没有缝合。
尝试缝合,选择曲面时一次把所有曲面都选上了。
只在刚导入的修复模式里,软件自行修复了两个相切嵌片。
文件已上传,如有需要,请查看,谢谢。

网友A:
转换进来的表面模型是“两层皮”,且存在着不能连续的结构。这样将无法继续修饰和进一步处理。

目前的对策是:
1)删除一层皮,变成但层面的表面模型
2)寻找错误的结构面,删除,重新建立合适的可连接结构面
3)重新缝合
4)加厚

例如下图的结构就必须自己处理:

当然,如果提供原始数据文件,也许在转换进来的设置上还有些可以解决问题的手段。

网友B:
我的电脑又开始抽风了,不能上传图片。。。

转换报告里看,是没选择自动缝合。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我极少用导入。。。
修复里的缝合中,Inventor2016版认为:这家伙的剩余间隙和自由边多大80个!
还是导入时的选项里多琢磨琢磨的话,更省劲儿了吧。

给我原始文件的话,我这边也折腾看。

网友(点评):
放弃使用IE,你会发现功能都回来了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现在,我在从IE11一步步退回。。。烦得装上Firefox了。

网友(点评):
至今不知道IE是什么问题,使用IE在论坛上就无法使用诸如排版、插图等重要功能。我已经改装chro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进来的表面模型是“两层皮”,且存在着不能连续的结构。这样将无法继续修饰和进一步处理。

目前的对 ...

这种需要修改过渡的面在Imageware的已经尽量修复缝合了,不知道导入是否出现问题,那个软件检测没什么问题,但是好像那个软件是允许一些间隙存在的,我再试试您说的方法。
目前就是这样的,大部分面能出来,有几个圆角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又开始抽风了,不能上传图片。。。

转换报告里看,是没选择自动缝合。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我极少 ...

Imageware软件缝合曲面之间好像允许有一些间隙,做的过程放大了看到缝我也很头疼,这个软件我刚接触。
我把那个*x_b文件传上来,您能给看就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需要修改过渡的面在Imageware的已经尽量修复缝合了,不知道导入是否出现问题,那个软件检测没什么问题 ...

上传了Imageware导出的*.x_b文件,您能看就给看一下,谢谢。

楼主:
刚才又用修复模式里的缝合命令试了一下,可以缝合,但是出现错误,出现了重叠面,默认的修复方式是删除面,然后又不会弄了。
一直以为零件环境里的缝合和修复环境里的缝合是一样的,就没试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传了Imageware导出的*.x_b文件,您能看就给看一下,谢谢。

原始文件在自动缝合和给了容差之后导入Inventor,仍然有许多的问题,即便修复也还是不行。
我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文件在自动缝合和给了容差之后导入Inventor,仍然有许多的问题,即便修复也还是不行。
我没有办法解 ...

没关系,还是谢谢您,麻烦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mageware软件缝合曲面之间好像允许有一些间隙,做的过程放大了看到缝我也很头疼,这个软件我刚接触。
我 ...

这个x_b文件是怎么来的?

我用Inventor打开后修补,头都大了。

然后用NX打开,打开过程不报警,但,仍然缺少面、或面交差。。。

网友(点评):
没错,数据文件的来源值得质疑,有许多原始数据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x_b文件是怎么来的?

我用Inventor打开后修补,头都大了。

麻烦二位了,本科生做毕业设计,Imageware的初学者,估计建出来这个零件还是有缺陷的。这个x_b格式是我唯一能作为中介从Imageware导入到inventor的格式。

网友(点评):
没用过这个软件。输出格式没有igs、step、sat这些格式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麻烦二位了,本科生做毕业设计,Imageware的初学者,估计建出来这个零件还是有缺陷的。这个x_b格式是我唯 ...

有igs的,转换后50多M,inventor读取电脑直接卡死。
个人觉得Imageware智能化比较差。

网友A:
无论怎样,IGES格式是可靠的。毕竟是最早的公用CAD数据标准。
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模型值得“逆向”,在Inventor中直接构建也不麻烦。若如此,楼主的模型怕是早就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怎样,IGES格式是可靠的。毕竟是最早的公用CAD数据标准。
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模型值得“逆向”,在Inven ...

没办法啊,给出的是点云文件。
模型看似简单,其实要多段直线和圆弧拟合才能达到要求的,要求点云和曲面误差在0.1mm内,个人觉得正向建模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点评):
Inventor自称支持来自点云的数据,您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怎样,IGES格式是可靠的。毕竟是最早的公用CAD数据标准。
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模型值得“逆向”,在Inven ...

目前尝试着把未生成的那几块建模补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给出的是点云文件。
模型看似简单,其实要多段直线和圆弧拟合才能达到要求的,要求点云和曲面 ...

咳。。。

是老师没教好你,还是你没好好学习?

这个题,就是典型的山寨技术考题啊。

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对的,可大学教育都扯到山寨技术了。。。而且,山寨会越来越不吃香的时候。。。

莫非是国防科技类大学?跟专利没关系?

点云文件,意思就是花钱扫描啦?

好的山寨,那也是需要技术技巧的啊。

这么个板材冲压件,一共也就五六种特征,看出规律的话,顶多半小时的事儿了。。。
不信?你给我老师的题,下载到上传时间再加我抽烟,一个小时。

这不是你熟不熟悉一个软件的问题,而是怎么去分析一个零件的问题。

看你这个折腾的啊。。。 。。。

我一看见“毕业设计”,就来气。老师学生两头都想骂。。。

就看你这个折腾你自己的份儿上,只点拨点拨吧。(认真和卖力这个劲儿今后可别丢!你以后要自学的东西太多啦!!!)

1)别急着下手去一个点一个点的去连线。
     先慢慢看,这东西都有哪种规律。
    (1) 一圈儿的折边,折弯系数都一样的吧。--- 只找出一截面上的折弯点云,截面轮廓不就搞定了吗?
    (2) 三个孔, 画一个过圆心轴线的工作面,再连接点云成轮廓,截面轮廓不就搞定了吗?
    (3) 三个冲槽,也找截面。。。。

2)画好截面轮廓后一顿狂扫略。

3)平板部分和缺口部分,这就不用说了吧。

最后再说一遍:准备好今后还要自学很多基础知识。(毕业时,你可以把这个打印出来给老师看。)

网友:
毕业时,你可以把这个打印出来给老师看?【白扯,看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咳。。。

是老师没教好你,还是你没好好学习?

二位前辈的教诲谨记。
当时拿到零件也觉得不难,基本上建模就是按您的思路来的,后来误差不过关又调整了一下细节。
只是这个软件实在是用不好,修剪命令明明封闭了总剪不下来,软件自己导的圆角,桥接的曲面仔细看都有缝隙,不知道是自己手残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位前辈的教诲谨记。
当时拿到零件也觉得不难,基本上建模就是按您的思路来的,后来误差不过关又调整了 ...

误差不过关,都在什么地方?不就是在折弯处和冲压处吗?

想想看,满天星星,那些神人们是怎么看出那些星座的?

“星座”,是2D,还是3D?

你把最原始的“点云文件”给我?我玩玩看,再给你结果?

但是,当然得等到你毕业后啦。

网友:
本人从事液压行业,刚刚开始学会使用inventor,以后遇到困难还望前辈指点。

网友:
长知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不过关,都在什么地方?不就是在折弯处和冲压处吗?

想想看,满天星星,那些神人们是怎么看出那些 ...

圆角折弯处半径一样,问题不大。冲压的地方用软件桥接曲面一直误差不过关,后来调整了一下控制点。
觉得Imageware的圆角和修剪命令比较渣,可能还是我用不好吧。
其实我们都没学过钣金,还需要自学一下。
有时间给您传上来玩玩。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给出的是点云文件。
模型看似简单,其实要多段直线和圆弧拟合才能达到要求的,要求点云和曲面 ...

回陈老师,
给的是*.asc,还有Imageware生成的*.imw,我的14版本inventor都打不开。

网友:
Inventor自身具有一套点云数据处理机制,但是需要原始数据是 .RCS。
这是一种常用的点云扫描设备都能输出的数据格式。我不知道您既然想在Inventor中处理,原始数据为什么不给出对应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