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据来说话:探讨丝杆,电机,电机座装配问题,

楼主(2015-05-11):
丝杆,电机座,电机设计与装配问题请教。图片顺序有点乱。下面文字说明一下。
如图:
丝杆安装时,要求丝杆端头径向跳动在0.015mm以内,通常能做到0.01mm,这个不是问题。
关键是电机座与电机定位台阶配合的孔公差配合问题,一直困扰着本人。
如图中电机座所示,如果购买标准外购件,电机座与电机配合孔公差为直径70mmH7(+0.03/0)。这个是标准件,一般是不可能再改孔的大小的。也意味着就是按这个公差用的。
电机定位台阶直径70mmh7(0/-0,03);这个电机的定位法兰相信大家都不会去改制的。
按正常配合来说:最大间隙0.06mm,最小间隙为0mm
梅花弹性联轴器容许径向偏差为0.02mm,也就是说,电机轴和丝杆轴要同心要求在0.02mm以内。
这样问题就来了。当电机与电机座配合间隙大于0.02mm时,电机轴与丝杆轴同心度就不能靠定位台阶来保证。
还有另一个问题是。电机轴与定位的法兰同轴度,电机厂家保证为0.06mm,这样即使电机与电机的配合是零对零的。也会由于这个同轴度0.06mm的存在,也不能保证电机轴与丝杆轴同轴度小于0.02mm.
按最坏的情况算:电机与电机座最大间隙0.06mm,电机轴与电机定位法兰最大不同轴度0.06mm,加起来有0.12mm,这显然是不符合联轴器的安装要求的。
如果说,为了保证同轴心,电机座与电机配合的孔做得更大一点,然后通过调整电机来保证电机轴与丝杆轴同心,大家又是通过什么手段来调整和检验电机轴与丝杆轴的同心度。这个数值又是如何量化的。
实际应用中,大家的安装方法基本相同,在这里就是想大家各抒已见,谈谈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细节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工装或是测量手段,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不知道LZ在哪儿找到的资料。
我刚查过:
最的小联轴器允许偏心量为0.1mm。
最的小联轴器允许偏角为2度。
而且这些最小量都是在最小直径下的量。
LZ的疑惑迎刃而解。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如果是膜片的或者金属弹性联轴器,确实是0.1mm,如果是梅花的,要求也确实要高些。

网友:
大虾,我在米思米资料上没有找到容许径向偏差2丝的联轴器。
另外,丝杆我一般都是配导轨在一起的,所以我都是用导轨的精度要满足实际情况的要求,在装配的时候丝杆能带动平台活动顺畅就算是装配好了。径向跳动在0.015mm是不是丝杆的加工精度?个人理解请大虾指点。

网友(点评):
丝杆的跳动我一般能装好。我主要讲的是电机与丝杆轴同心的问题。

网友:
网上有一个 台湾机床装配的视频 不知道你能不能从中找到灵感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丝杆装配视频也下载了一些。只有过程,我说的这些数据没有看到。本人是做设计的,喜欢装配,就是电机与电机座的配合与调整弄不明白。如果碰上维修,在外面又怎么把电机装到位,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
  大侠,好久不见。一般来说,这个配合不是太讲究,毕竟我们有万能的联轴器,呵呵呵,可以纠正。不知道大侠为什么要选爪式联轴器?说实话,如果不是场合要求,真心不建议用这种联轴器。
  一般我都是先固定丝杆,之后根据电机连接联轴器之后是否与丝杆摩擦来调整电机的位置。

网友(点评):
我比较认真。丝杆装配一般装到端头径跳0.01mm,电机呢,由于结构原因,没有数据,心里总是不安心。因为用梅花弹性联轴器,太偏了测装不进。如果用膜片式的,侧偏0.2mm也照样可以滑动自如,传动效果肯定不好!

网友(点评):
您这么在意径向偏差,为何又要选择径向调节能力这么差的梅花连轴器呢?难度要频繁的正反转或者启动?选用高精度的膜片式联轴器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工况是不停地正反转,高速度,高加速度。前期因为工人装的不到位,电机负载较大,经常出现过载报警。而从设计的计算来看,电机扭矩绰绰有余。后来制作了一简易工装,帮助调好了。但是,我还是想量化,而不是凭手感。

网友(点评):
您说的端调动其实属于动平衡的范畴吧。金属膜片式联轴器在平衡精度和传动精度上比梅花联轴器优越得多了。

网友(点评):
额,回复完了才看到您的后一个回复。那就回到了联轴器最基本的问题了:两轴旋转中心出现的径向、轴向偏差引起的额外载荷和振动咯。。。。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工况是什么,应该先确认一下你的联轴器参数对不对,0.02mm的这种联轴器几乎和电机轴直连差不多了(好像伺服马达配行星轮减速机就是这样的),
如果偏就用这个联轴器,那就先做个工装先对正位置再装联轴器。(前提联轴器可以分体)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点评):
正是伺服电机与丝杆直联。而正好又没有分体的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工况是什么,应该先确认一下你的联轴器参数对不对,0.02mm的这种联轴器几乎和电机轴直连差不多 ...

如果条件就限定成这样的话,我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在安装调整上想办法,做一个电机微调结构,一边调一边打表检测。

网友(点评):
既然采用调的办法,那就要求电机座孔与电机安装的定位台阶配合间隙大一点,想办法微调,可是联轴器在上面,测量已不可能了。除掉联轴器,可能测量了,但是测好了,装联轴器又得拆电机,同轴度还是没有了。

网友B:
能给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装配丝杆的吗?如何做到径向跳动0.01mm?

网友(点评):
首先,这丝杆加工一定要好。至于装嘛,方法是一样的,只是要反复调整。

楼主:
没人关注,自己顶一下!论坛高手如云,积极参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装配丝杆的吗?如何做到径向跳动0.01mm?

看来窍门在调整上

网友C:
元帅,做事认真!工作中同样是遇到类似问题,还是给日本人做复合机时。人家当问“机上导辊与安装平台面的垂直度多少”我当时无语(我们小非标公司导辊压根没打什么垂直度,直接装上就完事,现在也还这么干)无法回答人家。人家又问“机上轴承是什么牌子的”,说是NSK的,还继续问“是什么等级,回转精度多少,如何保证是不是正品”,我一个囧啊,这事,我压根就没考虑,车间装什么轴承就什么轴承啊!完了,再次无法回答,赶紧去查手册,回答人家。还有,试机时,前后收放料架就那一放,升起地脚;人家又问了“有没水平仪?”,说没有。车间主管没办法,就立刻去买,回来了,买了个木工水平仪,凑合下!搞那个机,对设计机器本身没积累多少知识,对做事的态度,有了重新认识!

网友(点评):
哈哈。轴承这个问题我前几天问过。因为是接手别人的活,一种NSK的轴承,因为要算轴,孔配合问题,问以前的研发和采购,都不知。问供应商,精度,游隙,也说不清。我算是服了。这样设备是不可能做好的。

网友(点评):
我现在接手别人的活,刚好出问题就在轴承配合及轴,轴承座的加工精度上。没办法,改公差,重做一批。就这样,还把原设计者得罪了。

网友(点评):
我们做设备的流程和你们差不多,太细了也没那么多时间,工程逼的紧,问的深了,有时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向元帅学习!我只是个高中生啊,机械设计要向“数据”要机械的精度,可靠性,还真有那度啊!继续摸爬滚打,

网友(点评):
有的地方要感觉,有的地方要数据,根据重要程度来看。要数据,是因为研发要心里有数,量产后有标准,这样设备品质才能有保证。

楼主:
@迷茫的维修 您好!不知您对丝杆,电机座这块装配能不能给点意见。详细问题见贴子。

网友(点评):
大哥,我见过用类似骑马架打表测的,用钢尺比水平的,同轴我一直以为有弹性联轴节会自动调节,⊙﹏⊙b汗

网友(点评):
谢谢啊!查联轴器资料。象NBK的联轴器,容许径向偏差在0.08mm到0.1mm.而国内的一些联轴器可能是联轴器本身的同轴度不太好,容许径向偏差反而更小,在0.02mm,这样把装配难度推给客户了。

网友D(2015-08-02):
老兄,弹性联轴器就是用来纠偏用的。
看你这个轴颈,来选用梅花垫,膜片,弹簧管,等各种联轴器都能容许0.1的偏差。

网友(点评):
其实,这些个联轴器我用过不少。以前做的基本上是轴承座,电机座一体的。保证加工精度,联轴器用哪种可以。但是现在的公司,全部采用分体式的,且装配水平差,利用联轴器来回推动长找同心,根本不好找,也找不准。

网友:
用好点的联轴器

网友:
轴承座,电机座一体,好保证加工精度,联轴器闭着眼睛装
确实应该这么做。

网友(点评):
常见结构,你人为的分开了,又是要人工校正,是自讨苦吃。除非结构上安排不过来。

网友(点评):
哈哈!来到新公司,以前全是这种分体结构,又没有定位台阶,全凭所谓手感,偏心,夹角都没法控制。现在被我要求改成整理结构了。

网友(点评):
即便是分体式的,怎么找准都有标准工具的,不是拿个联轴器靠手感推来推去的。呵呵

网友:
电机座轴承座一体的确能有效保证同轴度,但是没见过这种结构,想象不出来联轴器怎样调节和上紧啊。元帅有简图吗给借鉴一下?

网友E:
为什么,我查到的梅花联轴器径向允许误差,最小是0.2mm,那个厂家提供的0.02可靠吗?

网友:
我看NBK的样本梅花联轴器允许轴向偏差0.6~2.0。。。跟你的数据怎么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轴向?还是径向?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查到的梅花联轴器径向允许误差,最小是0.2mm,那个厂家提供的0.02可靠吗?

广州某公司产品型录这样写的,曾问过对方,说型录没错。我总是感觉小数点错位了。

网友:
径向偏差才0.02那还要联轴器干嘛,都可以直联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州某公司产品型录这样写的,曾问过对方,说型录没错。我总是感觉小数点错位了。

这明显就是随便写写的,别当真,你看C14那款,那转动惯量和质量换算下来,半径要大于0.271m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州某公司产品型录这样写的,曾问过对方,说型录没错。我总是感觉小数点错位了。

这都是随便写写, 你看C14那款,那转动惯量和质量,换算下来直径得要超542mm

网友(2017-05-07):
点顶一个,再详细看。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F:
据我了解,有些公司的产品的技术参数要么是参照国外大品牌,要么是自己闭着眼睛编的。

网友(2019-05-10):
可以加个好友吗
我想请教一些问题
希望您可以给予帮助

网友(2021-01-27):
双膜片联轴器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装配丝杆的吗?如何做到径向跳动0.01mm?

首先要保证你的丝杆是直的,其次就是你选的固定端丝杆支撑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弹性联轴器就是用来纠偏用的。
看你这个轴颈,来选用梅花垫,膜片,弹簧管,等各种联轴器都能容许0. ...

居然选用丝杆,肯定就是要求精度,梅花型联轴器虽然挠性好,但精度差啊,因为梅花型的联轴器设计的装配必须要有间隙,间隙小挠度就差。但膜片型的联轴器就可以解决这个精度的问题啊,单膜片挠度不够,还可以双膜片,关键是零回转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我了解,有些公司的产品的技术参数要么是参照国外大品牌,要么是自己闭着眼睛编的。

哎,天下文章一大抄,连别人的技术参数都还没吃透,就生搬硬抄的太多了

网友:
我们也做大加速度快速往返的设备,金刚线切片机,使用梅花联轴器容许间隙挺大的,应该不是您这个几丝的径向调节量

网友G:
去查了米思米、三益精工、couplink的样本梅花联轴器径向可调确实是2丝,现在陷入和主楼一样的问题里了

网友:
你的困扰联轴器就可以完美解决,没有联轴器要求同心度在2丝以内,膜片要求高一点,梅花瓣联轴器要求低一点,具体可以参考样本。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C:
元帅,做事认真!工作中同样是遇到类似问题,还是给日本人做复合机时。人家当问“机上导辊与安装平台面的垂 ...

大佬的印控机进展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去查了米思米、三益精工、couplink的样本梅花联轴器径向可调确实是2丝,现在陷入和主楼一样的问题里了:dizz ...

要求写严格一点,出了事,厂家可以甩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