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正表面磕伤能使用吗?

楼主(2015-05-11):
如题,运输途中导致的正表面有划痕。应该不影响使用吧?
配合的沟槽面看上去没有问题。

网友:
哪个快递公司?投诉他!那么硬的棍子上都能划出痕来。。。(还是东西硬度不够?

你说的正表面是指有孔的那个面?

还是检查一下直线度比较保险的吧。。。

网友(点评):
采购通知了下情况已经是准备退货了。东西没看到,但是考虑周期比较长,如果退不成要用的话,就按大侠意见检查下。

网友:
什么品牌的线轨?

滚珠面和定位面没有划痕一般没问题的,INNA线轨正面光洁度没有THK的好,看上去就像划痕一样。

如果是安装面和定位面有划痕,我觉得多数是厂家包装有问题,或者线轨有问题。

网友:
没摔弯就行,不影响滚道面就可以用,一半上表面是没有硬度的。

网友(点评):
感谢,情况都是采购告知的,所以东西没看到,应该准备退货了,如果不退货要用的话,就按您的意见去看看。

网友(点评):
程兄,别的帖子里可能会用陶瓷轴承或强酸环境用的其他轴承,你那里有这种吗?

网友:
这么硬的也能搞坏,是不是质量不怎么样哦

网友:
上次我收到的货比你这个严重,滚道面都给砸个大坑,好在是在端头,滑基本上不到这个地方,最后用金刚锉修了一下,去掉凸点,滚道面就不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