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运动机构,总节拍0.15s,其中运动时间0.15S,

楼主(2015-05-11):
设计一个运动机构,总节拍0.45s,其中运动时间0.15S,停顿时间0.3S,采用4.4KW 伺服电机,请问伺服电机要不要带刹车

网友A:
刹车 ? 你电机带动总重量,运动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 ? 你电机带动总重量,运动速度?

换算出线速度是26M/MIN

网友:
你是怎么运动的,直线运动还是旋转,条件不全,啊

网友:
就是,先描述清楚啊

网友:
  计算下,不算光靠想不行的;负载形式、电机加速、传动形式、都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