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深沟球轴承如何锁紧在轴上?

楼主(2015-05-11):
内径2mm的微型深沟球轴承如何锁紧在轴上?

网友:
螺母、压盖什么的都只要尺寸对都

网友:
最简单卡簧

网友:
2mm我觉得固定在轴上不容易啊

能固定在孔上么?或者用滚针轴承?

网友:
圆螺母,弹性挡圈,挡板,套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胶粘?

不用怀疑,胶粘。还可以用电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怀疑,胶粘。还可以用电镀。

胶粘是我看国外的微型电机有这么干的。电镀还没听说,今天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胶粘是我看国外的微型电机有这么干的。电镀还没听说,今天学一招

电镀固定比胶粘固定的好处是不会对被固定的物体产生由于胶固化时的位移,在光学中常用于对调整好的镜片的固定。

楼主:
胶粘 和 电镀   拆卸时如何办?

网友:
采用挡圈啊,再点焊,很好解决的!

网友:
采用卡簧、弹簧、垫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

这样还是有窜动的可能吧

网友:
相对只有2mm的轴,弹簧的弹力应该可以抵消轴向力了吧。另外可选用碟形弹簧试下

网友:
我看用轴用卡簧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验机????

小吴,吴易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吴,吴易明。

王哥啊

网友(2015-08-19):
点焊可以不

网友:
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