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CATIA用过什么插件

楼主(2015-05-11):
我只是把应用材料改成中文的了,其他没用过。UG上面插件挺多的,调用齿轮什么的。SW就更多了,麦迪工具什么都有。
各位CATIA都用过什么插件,来聊聊啊。

网友A:
CATIA自身功能强大,不需要第三方插件封装进CATIA里,准确地说达索系统把第三方插件的活自己干了。

网友:
没用过什么插件

网友(2018-05-07):
引用 网友A:
CATIA自身功能强大,不需要第三方插件封装进CATIA里,准确地说达索系统把第三方插件的活自己干了。

国标标准库零件太少了,还有就是材料太少了

网友(2019-01-08):
CATIA的插件是相当少的没怎么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