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空气粒子被空气滤清器过滤的动画怎么制作?

楼主(2015-05-11):
solidworks中空气粒子被空气滤清器过滤的动画怎么制作?求大神指教   急急急!!!

网友:
我也在等答案

网友:
没法做,换软件吧,比如转C4D--->>realflow
或者AE里面直接后期合成

网友A:
  给空气粒子做距离限制,碰到滤芯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空气粒子做距离限制,碰到滤芯停止。

距离限制?我想做不同路径的粒子过滤的动画,怎么实现?听同学说可以用sw做,可是没发现哪个功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