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闸闸机型材如何成型的?

楼主(2015-05-11):
请各位大侠指教图片中闸机两边型材如何让弯曲成型的?

网友A:
  直接多工位模具压出来。

楼主:
一般型材都是挤压成型的,成型后成直线状,图中型材弯曲形状也不规则,貌似用弯曲机也弯不出来这种形状

网友:
这个好像直接冲床冲出来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多工位模具压出来。

那开模成本不是很高?如果量少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原来我们单位打样的时候用木头做过模具,量少找木匠做个样子就行。

网友:
真的没有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