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空间管子,怎么标注尺寸,可以方便加工

楼主(2015-05-11):
如题,这种空间管,怎么画能方便加工,另外,这个图纸是不是缺尺寸啥的啊
我这么画了一下,问师傅说这种画法不行,没法加工,发到论坛,求大家帮助一下,看看这种图该怎么画,方便加工、检验。

网友:
你这是安装图还是零件加工图啊?

谁看了都会说:造不出来。(其实,谁都不想歪着脑袋琢磨。啊就,看都不看了。)

放置角度、标尺寸等,你得事先考虑好用什么设备,用哪个加持方式、以哪边为基准加工啊。

这图,让你自己加工,得耗多少时间啊?

网友A:
  啥意思?是卷圆管切割斜角吗?

网友B:
切口做成弧形的?有必要吗?标注太乱了

网友C:
爷们,

这个其实也没那么难,标注这管的内,外径。

切口弧面相对于这管底面的最高和最低位置长度,弧面半径尺寸,弧面中心线与圆管中心线夹角。

以上条件完成后,加工那边就应该明白了。

试试看。

网友D:
标注安装位置,对于加工人员来说,没用。管你装到哪的。应该把安装位置尺寸转化为零件加工尺寸,加工人员只对加工尺寸敢兴趣,因为来钱了。

网友E:
为啥要把图纸歪着,放正了多好看。

网友F:
这么画图,看得出设计思路(谁说图纸仅仅、只是给加工的人看的?)。
其实我是赞成这么画图的,哈哈。

网友G:
晕,看来咱真out了,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点评):
我是不想看的那种。。。

网友(点评):
我也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是卷圆管切割斜角吗?

就是一个管,切割一个圆弧形,只不过,角度比较怪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口做成弧形的?有必要吗?标注太乱了

嗯,弧形切口,还是要的,要么直接加工出来,要么到最后一点一点的磨出来,总得做。只是怎么加工的问题啊。
标注的问题,能给具体一点的指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爷们,

这个其实也没那么难,标注这管的内,外径。

嗯,那些角度简单的,都是这么标注的,可是这个吧,角度比较怪一点,我这下面两个视图,就是用来标注角度的啊,用这两个空间角度,标识出管子的空间位置啊

网友(点评):
嗯,其实,重点是标注出,弧面和管的中心线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注安装位置,对于加工人员来说,没用。管你装到哪的。应该把安装位置尺寸转化为零件加工尺寸,加工人员只 ...

这个,其实不是安装位置,是为了标出零件的角度啊。
直接转换为零件加工尺寸,都不是整数啊,都是35.078度这种尺寸啊。。。
你的意思,就是直接标这种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要把图纸歪着,放正了多好看。

嗯,也是,歪着,是为了画图方便了,摆正了,找相应的空间角度,就不好找了啊

网友(点评):
工程图,画出来,不是给自己看的,而是给别人看的。给谁画,那就得为人家也着想着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画图,看得出设计思路(谁说图纸仅仅、只是给加工的人看的?)。
其实我是赞成这么画图的,哈哈。

呃,这么画,出来的图是对的,按照我理解的楼上的说法,直接转换角度,尺寸都不是整数,而且也是量不到的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晕,看来咱真out了,看了半天没看懂。

这个图,是有顺序的啊,最上面一个图,是主视图,然后下面的是第一个图的C向视图,最下面的第三个图是在C向视图上面画的剖视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也是,歪着,是为了画图方便了,摆正了,找相应的空间角度,就不好找了啊

你方便的同时,加工者方便方便呀

网友I:
图纸看着是不舒服,有点搞脑子,还有主视图中尺寸100和5的那个基准点是不是就是D-D视图中的尺寸269.5的那个点,也没有说清楚,像我们厂里这种不锈钢管子都是标管子最长的那部分尺寸(有小数点也没关系),再标注其他的必要的一下尺寸,这也是人家加工的地方要求我们改成这样标注的,开始我也是和你这标注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纸看着是不舒服,有点搞脑子,还有主视图中尺寸100和5的那个基准点是不是就是D-D视图中的尺寸269.5的那个 ...

对的,就是那个点,是要做个注释吗?指出同是P点,都是线L吗?你们是这么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方便的同时,加工者方便方便呀

嗯,是的,所以发到论坛上面,让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图该怎么画,该怎么标注,我这样画的,就是尺寸什么的,都很好标注,但是加工看起来就很费劲了

网友:
不光是切一个圆弧那么简单,管子是斜置的,加工的师傅看着确实挺伤脑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所以发到论坛上面,让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图该怎么画,该怎么标注,我这样画的,就是尺寸什么 ...

去车间看看工人是怎样加工的,然后结合图纸来分析需要标哪些尺寸。之前我也不会标管子的尺寸,感觉很抽象都是空间的角度。

网友:
好牛的图,看了半天愣是没有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