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动化机构设计

楼主(2015-05-11):
将一段30mm的松紧带做成一个圈,接口处要熔接在一起,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机构能实现?一分钟做30个

网友A:
整卷送料 --- 一个夹子抓住带头留出半公分 --- 另一个夹子定长减半公分夹持 --- 蜗过来烫一下 --- 对接。

把这个工序做到流水线?

不是两秒一个,应该是一秒两个吧。

不然,设备的本儿哪年才能回来啊?

网友:
松紧带 这个要有张力送料装置。拉定长,卷定长都行。

网友B:
超声波缝纫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先思考其机构 再考虑工艺

网友:
有设计费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卷送料 --- 一个夹子抓住带头留出半公分 --- 另一个夹子定长减半公分夹持 --- 蜗过来烫一下 --- 对接。
...

主要是人工烫经常会受伤,想做个纯机械的设备代替,速度上要求不高,尽可能节约成本吧

网友(点评):
人工烫,一秒两个怎么出的来啊?那不得把人烫死?当然得全自动了。把工序尽量拆开,没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速度也太慢了.本身这个产品不值钱.这个效率没有太大意义.

主要是避免人工烫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缝纫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贵点

网友(点评):
不是贵不贵的问题吧。松紧带,能用超声波烫结实了?

网友D:
有意思,不过服装类设备真的让人头痛,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速度也不是问题,但跟工艺有关系,要把工艺说得更清楚一点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意思,不过服装类设备真的让人头痛,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速度也不是问题,但跟工艺有关系,要把工艺说得 ...

我们手工做的时候就是拿一段松紧带卷在手指上,拿烙铁头烫一端,然后快速将另一端压上去,按一下粘紧了就行,接合处不能有明显烧焦感,跟打篮球用的指套差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贵点

就怕轮子一压变形了,而且东西太小,不好操作

网友:
送料--切断--包成圆--超声波焊接机焊接--卸料  过程大概4-5秒一个    我做了一台   材料是0.1mm厚 16mm宽 绝缘塑料 不知楼主觉得如何

网友:
让厂家给制成管状,你只要根据长度剪断就行了。

网友:
人工水平放料到夹块上面,然后气缸一顶夹块绕导轨旋转,就可以了,出料导轨做个缺口,拿一个气缸顶出来。然后做个绳子让成品挂起来。这只是一个想法,里面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给你参考。请那位卡吧丽尔_雷奇(Cavalier_Ricky)见谅,没有用软件画示意图。

网友:
我给你做一台吧。

网友:
塑料和松紧带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先上个物料图

网友E:
16楼的想法好,再不行换成30mm宽的带子,先做成管状,再剪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楼的想法好,再不行换成30mm宽的带子,先做成管状,再剪开

买来的松紧带都是按宽度一卷卷

网友F:
问题描述清楚点

楼主:
将这个手动过程用自动化机构代替

引用 网友F:
问题描述清楚点

网友(2015-08-02):
可以做半自动的,人工放料,自动烫接。

网友:
做个卷筒,刚好的尺寸,绕一圈然后正好两接头一块,然后烫一下

网友:
做一个卷筒,绕一圈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