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零件的定位问题

楼主(2015-05-11):
一个应用中工件是圆柱形结构,工作时处于悬臂状态,要求过一段时间在尾部要用V型块将工件托起一下(使悬臂状态的工件保持水平状态)。
现在的思路如上图所示,采用V型块对工件进行定位,V型块通过两个导向销、导向板的导向可以上下运动,导向销的限位结构控制定位块的行程。导向板与工件的夹持结构安装在一起,导向销与定位块考虑采用螺纹连接,现在的问题是考虑螺纹连接存在间隙,无法进行准确定位,采用这种方式无法保证V型的中心线与工件中心在同一直线上,如果在安装板上和定位块上各设置一个定位孔,通过定位销(与两个孔都是小间隙配合)简单定位后再拧紧螺纹,安装完成后再拆去定位销,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另外,如果两个零件通过四个螺钉连接(一个零件4个过孔、另一个零件4个螺纹孔),这两个零件之间只通过螺钉是无法准确定位的,如果安装的时候采用某种方式调整好两个零件的想对位置再拧紧的话是不是就不存在定位的问题了呢?
上面两个问题根本上是一个问题,新入行对这些东西很模糊,恳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谢谢!
单位不能连外网,只能用手机拍下屏幕,图不清晰,请见谅。

网友A:
有没有见过原位支撑结构?也有叫自位支撑的

网友B:
定位销安装后为什么要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见过原位支撑结构?也有叫自位支撑的

以前接触定位、夹具不多,没见过原位支撑,我刚百度一下自位支撑是机械加工平面定位的定位元件,起支撑点的作用。不知道与这里有什么关联。

网友(点评):
LZ的问题在于两个导向销调节同步才能保证水平。加定向销后还是要两导向销同步旋转,否则可能卡死。改进办法:将导向销放在正中,螺纹+光杆+端面进行定位,一个就够了。参考例子:千斤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销安装后为什么要拆呢

这里定位销仅用于保证安装导向销时定位块与导向板中心轴线的重合(消除螺纹间隙的影响),因为安装完成后两个导向销和导向孔的配合也有定位作用。不知道我这种想法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接触定位、夹具不多,没见过原位支撑,我刚百度一下自位支撑是机械加工平面定位的定位元件,起支撑 ...

它可以支撑位置自锁

网友(点评):
大侠见多识广,佩服!请稍微解释或者标注一下此图,谢谢!

网友:
加一块过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