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衬套使用场合

楼主(2015-05-11):
无油衬套一般使用在什么情况下?气缸的耳环座那需要加无油衬套吗?气缸受力不大

网友:
空间限制  缸体两端不同轴的 负载较大的用衬套

网友:
在环境要求非常干净的地方最好用无油衬套

网友:
有水的环境不适合用无油衬套

网友:
米思米的手册上看到过无油衬套,在导向轴上滑动,代替直线轴承,用在负载不大、低速的场合。不过楼主说的无油衬套应该不是这个应用

网友:
气缸一般都是两个位置,起点和终点。精度不太高,有闭环辅助控制。
我觉得没必要用衬套。
除非你载荷特别大,不使用衬套的话磨损严重影响使用寿命,那也应该使用含油的衬套并定期注油。

网友:
没有必要

网友A:
无油衬套某种程度上可以代替直线轴承,但无油衬套的精度比直线轴承稍差,所以只能部分替代,但他们两种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不能用于回转结构。
气缸受力不大,一般用销轴就可以,如果气缸中间部位自带销轴的,也就是你说的耳环,直接用带孔的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油衬套某种程度上可以代替直线轴承,但无油衬套的精度比直线轴承稍差,所以只能部分替代,但他们两种都有 ...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B:
无油衬套一般使用一般就两种情况,一个是衬套使用的环境要求衬套不能有油,比如比较清洁的医疗、实验室环境里需要衬套作用但又怕污染的时候,就需要使用无油衬套。还有就是衬套本身工作环境导致其无法添加润滑油,衬套在工作周期内(这个时间可能长也可能短)润滑油消耗很大,无法添加润滑油,比如短时间高速运动,高温下运动,或者衬套本身就安装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装入后再也无法补充润滑油,如飞机上的某些运动部件,由于安装后就进入封闭环境,除非拆除整个装配体,否则无法为衬套添加润滑油,这种情况就要考虑采用无油衬套。上面说的两种比喻可能有点不全面,无油衬套的话,还有水润滑的衬套,比如在水电站的一些深水区的运动机构,衬套是采用水润滑的。
最后,就是最简单的,根本不需要油润滑那么好的润滑方式,采用一次性成型的无油润滑衬套不仅可以保证使用环境清洁,还能降低成本。         ——没错,你们都想到了,这个最简单的就是玩具工业上大部分外露部位关节都采用的方式。

还是那句话,如有不足请大家指正,顺便@我一下,好让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油衬套一般使用一般就两种情况,一个是衬套使用的环境要求衬套不能有油,比如比较清洁的医疗、实验室环境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