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根据客户给的年预计订单数,计算生产节拍

楼主(2015-05-11):
请教高手,如何根据客户给的年预计订单数,计算生产节拍。
给客户提交PPAP资料时,有个文件为产能报表,需要提交产能报表,以此证明供应商的产能速度(每小时生产数)能大于客户所要求的数量,不会造成客户生产线产能供不上的情况。
而实际中,客户只提供一个他们的年预计订单量,然后由我们提交完整的报告,请教高手,如何根据这个数,计算产能,是否存在相应的公式。(设备方面参数以及相应工作时间按一年360天,8小时1班,1天1班计算)。

网友:
这个东西,从没搞过的,想现搞,没那么简单吧。。。除非发生意外时你们真敢为这个客户舍弃其他客户。。。

这种表格,虽然不列为合同范畴,但完全就是列入信用范畴的。

怎么写?填表是几分钟的事儿了。
可,首先就得自己明白自己的产能:正常情况下生产几天维护几个小时;整体日常预留多少产能;安排生产计划的提前量是几十天;贵公司敢担风险抱安全库存的量是多少;如果合同中的交货方式包括贵公司承担的物流过程,途中遇到意外时的对策怎么解决;。。。 。。。

如果是大单子,如果自己公司没经验,还是赶紧找个咨询公司吧。。。

网友(点评):
IE的基本知识,根据客户需求(计算take time),根据你自己的line的当前CT,计算需多少条line,即是否未来需建设新的生产线。。。。。。

网友:
  实际产能=理论产能*系数,系数咋取就看实际生产时与计划偏差多大

网友:
这个做出来的可能性不大,毕竟是预估订单。到时实际订单会发生很大 变化的。我们的客户是每个月都给我们下内部参考的订单,其中包括后续一年的每个月的预估订单。比如现在的预估3个月后的订单300件,10个月后的订单三800件。也就是越往后预估就越多,但实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预估数量约来越少。有时一个月后的数量误差都非常大。除非你们同他们约定误差的波动范围,否则没用的,做了也是白做。

网友(点评):
这得看谁跟谁玩,得看合同是怎么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