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密封箱体设计,请教

楼主(2015-05-11):
请教各位:欲设计一箱体,尺寸大约:330*100*100,材质:铝合金,要求防水(箱体内安装有精密光电设备)在水下2~3m,时间:5h左右。水中有杂质,不经常拆卸。
现在思路:为便于装配。现300*100方向上敞口,安装盖子。A处为镜头,镜头和通过胶和箱体A处固定和密封。
    cad图中,1为盖子,2为O型圈,3为箱体。盖子和箱体通过涂密封胶后螺钉压紧。祥请看图。

不知道表达的是否清楚,请问各位。这种设计能保证箱体密封吗?如若不能,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另外,从箱体内引出线改如何密封,电线直径4.5mm左右,共四根。想通过格兰密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各位。

网友:
密封圈和张紧橡胶

网友:
0.2-0.3bar的压差,一个O圈问题不大。只不过,你这O圈槽设计得有问题,没有留变形空间,我很怀疑你最后盖板能不能压紧并使胶相互粘接。

网友:
盖子用O型圈密封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沟槽要合理设计,电线可以考虑用液压软管内穿电线,MPa级的密封这个压力是小意思了,价格也不高,两端接头设计好就行了。

网友:
从盒子看,盒子和盖子固定螺丝的最大间距超过100mm,没看到盖子,不知它的刚性如何,锁紧螺丝时,如果因盖子的刚性不足而不能在所有点上压紧O形圈,也会密封失效。

网友:
查机械手册中o型圈密封标准的密封槽尺寸规定,
建议密封槽不要设计成绕螺纹孔弯过去的方案,密封槽尽量走直线。
镜头可先用圆螺母轴向固定,在上密封胶。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这是个初步方案,等具体设计好再来上图。

网友:
螺孔的位置要移下,减少O形密封条的绕弯

网友(2016-04-24):
为什么不把螺丝孔放在箱体外呢,这样密封圈还能走直线
而且你把螺丝孔弄外面,铝合金用浇注还可好做拔模角度

网友(2019-04-26):
楼主,在吗。欢迎上图。想参考下

网友:
买进口排线器,找我就对了!德国UHING等你

网友(2022-09-22):
螺纹孔不能放O型圈里面,应该把螺纹孔放置于O型圈的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