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三爪卡盘三个爪怎样修正不跳,看运气吗

楼主(2015-05-11):
我试了一天了,还是跳十丝左右。大家有好的方法吗。加工工件直径20--240.软爪是不行了

楼主:
我以前都是后两牙夹轴承,反复装夹知道轴承不跳然后车三爪夹持面。今天反复装夹了半天也没有一次不跳的,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这是基本功啊。唉。睡觉去

网友:
检查一下盘丝的孔与轴的间隙,这个间隙决定跳动量。

楼主:
我就是问大家如何校正然后去修。我这是破卡爪。开始修的是5丝跳动

网友:
旧卡盘因为磨损厉害,修的时候三爪外径最好是用你要车的工件外径相等的物件夹住修,因为卡盘里的平面螺旋磨损不一至,工件外径的大小直接影响三爪的精度!

网友A:
同一孔锁紧,同样的力锁紧,修正尺寸比夹持尺寸大10丝左右,还不行,上论坛里号称可以修正到0.5丝的方法试试!破三爪,修爪时用那个孔锁紧加工时也要用同一个孔锁紧,夹持力尽量和修爪时一致,这个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孔锁紧,同样的力锁紧,修正尺寸比夹持尺寸大10丝左右,还不行,上论坛里号称可以修正到0.5丝的方法试试 ...

今天又试验了半上午,最终跳动十丝左右,再少点就好了

网友:
比较赞同山中鱼人的看法,像这种卡爪要保证精度,就麻烦点用一次修一次了,

网友:
上面不是有3个孔么, 挨个锁紧, 不要一次一个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