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限制器,互相探讨

楼主(2015-05-11):
扭矩限制器

网友A:
看不太明白,
结合盘里面有钢珠,靠弹簧压紧使钢珠传递扭矩?
扭矩过大时,钢珠迫使结合盘位移,从而脱离结合
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还没接触过,同学习

网友:
百度了下,还是不太懂,等大神解答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明白,
结合盘里面有钢珠,靠弹簧压紧使钢珠传递扭矩?
扭矩过大时,钢珠迫使结合盘位移,从而脱离 ...

这个扭矩限制器没有钢珠。只是靠弹簧上下压紧链轮。靠弹簧的弹力使链轮和周同步

网友:
这种结构,轮转式包装机械设备常用啊,限制过(载结合盘里面有钢珠,靠弹簧压紧使钢珠传递扭矩,
扭矩过大时,钢珠迫使结合盘位移,从而脱离结合!2楼正解,呵呵,当然还要配合电眼,进行保护作用!)具体怎么算扭矩,我就没深究,对链轮的正压力是可以用下面的细牙螺母进行调整的!

网友B:
有没有钢珠不确定,不过这种能够结构原理上是靠弹簧的压力压紧上下两个摩擦片,下摩擦片与轴固定,上摩擦片与链轮固定,链轮其实是套在轴上的,与轴没有其他传动连接,完全靠摩擦力使链轮旋转,调节弹簧压力可以调整最大传动扭矩,简单粗略计算扭矩的话,可以用弹簧压力乘以摩擦片摩擦系数,得到摩擦力的值,取摩擦片中间半径(摩擦面是个环状,取环面外径与内经的中间值)为力臂,用摩擦力乘以力臂得传动最大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钢珠不确定,不过这种能够结构原理上是靠弹簧的压力压紧上下两个摩擦片,下摩擦片与轴固定,上摩擦片 ...

这样啊,了解了

网友:
算连接时链轮给轴的扭矩,不用算。。不打滑时是负载转矩,打滑是动摩擦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