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焊枪旋转机构可以吗?

楼主(2015-05-12):
坐标轴式的自动焊接机,想把焊枪从旋转轴的孔中间穿过来以便在焊枪旋转时不受太多的限制,些结构如何改更好点?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我后面也要搞个焊接机,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A:
接触时间和接触压力不好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时间和接触压力不好控制吧!~

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电弧调高?转360度,电缆,送丝吃的消吗?

网友:
参考焊接机器人第六轴结构。你这种方式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机构的钢度,焊枪转360度后要及时回原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联系我,加q私聊342984470

网友(2015-06-12):
目测  机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看着不对劲!  如果能同轴会更好吧

网友:
可以用电机直接连接焊枪

网友:
没有见过,学习

网友(2015-08-28):
首先你的焊枪改用空冷式机器人焊枪,那种用于内置型的焊枪,可以直接从空心轴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