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如何改进?切产品料带时,刀口容易磨损或者崩断掉

楼主(2015-05-11):
公司目前有一台组装电脑接口的半自动机,出于学习目的我想把那台半自动机改一下之后可以用在另外一款类似的产品上。于是我找老大拷来了图纸,自己根据另外一款产品对着原图纸重新画了一台。由于现有的机器在切产品料带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刀口很容易磨损或者崩断掉。

所以想请教下,可以在现有的结构上怎样改进? 谢谢!

这是主体结构

这是主体结构

上刀口,材质是SKH-9

上刀口,材质是SKH-9

下刀口,同样是SKH-9

下刀口,同样是SKH-9

产品外壳,料带的材质是不锈钢

产品外壳,料带的材质是不锈钢

网友A:
间隙是否合适,导向是否满足精度?

网友:
这个还真没看明白!

网友B:
不锈钢发粘 材料系数稍大点

网友C:
打V-cut可以吗?

网友D:
查看一下间隙是否合理,刀具材质及热处理是否合理。

网友E:
不锈钢材质用的切断模具,成分最好不要含有Cr,切断摩擦,可能发生黏着,迅速磨损,试试其他的刀具材料,也许高速钢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一般高速钢含铬量都有3.5%以上咧,那咋办?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不锈钢拉延模具都是铸铁HT300,以前以为skd11,就是Cr 12热处理后最好,结果才拉几个就全是拉痕,所以判断含Cr材料可能和不锈钢在摩擦环境下起反应。我们修边模,一般用铸态空冷钢,材料厚度1.5以下。

网友(点评):
可能Cr含量低到一定值,就影响不大了。猜测而已,没有做过实验。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点评):
HT300里的片状石墨有降低摩檫润滑作用,而合金钢木有石墨这样的效能。这与含不含铬是木有关系。

网友(点评):
Cr12真空淬火后硬度达62左右,应付普通钢板寿命在15万次无拉痕左右,而ht300火焰淬火效果不大,只能勉强1万次无拉痕。所以才判断不锈钢中的Cr与模具材料中的Cr起了某些负面作用。

网友F:
说到刀具   之前0620请教过粘刀问题    八爷具体说过    可以找找   当时八爷的建议是用瑞典模具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是否合适,导向是否满足精度?

现有的那台机器导向我认为不是太好,我打算在这台机器地板上加上两根导柱,你认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V-cut可以吗?

v-CUT会不会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看一下间隙是否合理,刀具材质及热处理是否合理。

起初间隙略大后来焊宽了一些,不知可否加导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到刀具   之前0620请教过粘刀问题    八爷具体说过    可以找找   当时八爷的建议是用瑞典模具钢

话说一般情况下图纸发出去别人加工厂会不会忽悠我拿相较于图纸上标明的牌号钢性能差一些的钢来替代?如果是该怎样鉴别?我现在对这个很是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发粘 材料系数稍大点

这个没办法,也问过能不能把料带的材质改一下,但得到的答复是,产品外壳的材质是不锈钢所以料带也必须是不锈钢。请问下这个说法靠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材质用的切断模具,成分最好不要含有Cr,切断摩擦,可能发生黏着,迅速磨损,试试其他的刀具材料,也 ...

可否提示下钢的牌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有的那台机器导向我认为不是太好,我打算在这台机器地板上加上两根导柱,你认为如何?

没看清你上刀模的导向结构,导柱最好用模具上那种有滚珠的,也就是间隙很小的直线轴承
速度也有一定关系,还有产品固定是否良好。

网友:
刀是不是有个角度好点。剪板机都是角度的。

网友:
刀具材料热处理,上下刀具有斜角,寿命应该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有的那台机器导向我认为不是太好,我打算在这台机器地板上加上两根导柱,你认为如何?

可以借鉴冲裁模具,靠零件导向对零件的加工精度要求很高,不划算

网友H:
刀口镶硬质合金或陶瓷刀口。对整机成本影响非常小。当然前面各位大哥说的间隙包括强度等等基础必须牢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起初间隙略大后来焊宽了一些,不知可否加导柱/

可以加那种带滚珠的导柱,刀具材料不知你用没用一种叫 SKD11 的日本钢,以前我在一个台资企业的时候,那里面的冲裁模刀具差不多都是那一种,冲裁的产品也是不锈钢料带

网友:
楼上的大侠们都好给力呀。。。。。

网友I:
刀具材质,刀具刃口,上下刀具间隙方面考虑

网友J:
刀口与冲头之间的间隙要准,不要有晃动,材质可以用钨钢试一下,磨一点点斜度可以减少受力

网友K:
SKH9不适合剪切不锈钢,连续冲裁刀具对导向精度要求还是蛮高的,导向不准上下刀口容易夹刀,上下刀口一定要保持一定间隙,不锈钢冲裁对刀具的材料及热处理有很高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刀具材质,刀具刃口,上下刀具间隙方面考虑

有没有比较合适的钢材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刀口与冲头之间的间隙要准,不要有晃动,材质可以用钨钢试一下,磨一点点斜度可以减少受力

看来刀口稳定性不能晃动很重要。在会上有说过用钨钢替代但因为钨钢成本过高被否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SKH9不适合剪切不锈钢,连续冲裁刀具对导向精度要求还是蛮高的,导向不准上下刀口容易夹刀,上下刀口一定要 ...

请问有没有比较合适的钢材?牌号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那种带滚珠的导柱,刀具材料不知你用没用一种叫 SKD11 的日本钢,以前我在一个台资企业的时候,那里 ...

我们厂用的钢材就是两种材质,所谓软料就用SKD11硬料用SKH9,用SKD11会不会硬度不够造成切出来毛边略大?然后我有问过一位师傅,他告诉我广东这边的加工厂都是用D2钢来替代SKD11说是因为他们买不到正规的SKD11钢,不知这个说法可信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刀口镶硬质合金或陶瓷刀口。对整机成本影响非常小。当然前面各位大哥说的间隙包括强度等等基础必须牢靠的

我接触这一行时间不太久,所以想问下如果想用你说的在刀口加硬质合金图纸上的共建材质那一栏里该如何注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清你上刀模的导向结构,导柱最好用模具上那种有滚珠的,也就是间隙很小的直线轴承
速度也有一定关系 ...

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借鉴冲裁模具,靠零件导向对零件的加工精度要求很高,不划算

说来惭愧我入行时间不久,所以不是太明白冲裁磨具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刀口稳定性不能晃动很重要。在会上有说过用钨钢替代但因为钨钢成本过高被否决,,,,,

那镀钛试试

网友:
D2可以代替的,合金钢国产的都很垃圾!

网友:
瞬间冲击力,速度,与许用应力匹配就行吧

网友:
刀具材料没有选好

网友:
上个3D大家分析

网友:
都是大师。。

网友:
不用冲断呢。做个类似剪刀的机构哈哈。我就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