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带选型

楼主(2015-05-12):
通过百度只了解到“选择胶带型号是根据所传递的功率胶带速度来决定,这里面有不少学问。”
后面详细的就不知道了。

有了解这方面知识的亲吗?给个选型过程,谢谢先!

以前在工厂只是了解换同型号的皮带,O、A、B、C、D……

这次是自己制造一设备,准备选用A型皮带,担心不正确,想正规地证实下,但无法下手。

唉,真TM地难,每一步都要正确选择,不然就不能够往下继续了

选了皮带型号才能够选皮带盘啊,然后还有……等着俺呢

木办法,不是专业的机械设计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肯定有

网友:
这表上不是很详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肯定有

这个再清楚点就直接做卡片保存了!

网友:
以前真没注意过

网友(2019-09-10):
按照二楼给的图形选择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