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一家自动化厂面试,题目如下

楼主(2015-05-12):
小弟以前在钣金厂上班然后就在一家传统机械厂上班,产品单一,一般就简单改改,电机型号之类的都是固定好的。今天去一家自动化厂面试,前面几关面试题还算不难,现场测绘零件,画三维图,出加工图,没问题;做了份试卷,关于一些机械常识的,也没还给老师。最后总工给了2个方案要求设计,都是简单的,第一个没多少问题;就是第二道题,一些参数不会算,愧对自己啊。

题目如下:

      现设计一台滚筒输送机,长3米,滚筒直径100,物品重量20KG,物品有2种,外观尺寸分别是300x400x250,150x200x100;要求1小时,传送3600个物品,怎么布局比较合理,滚筒长度多少?间距多少?该用什么型号的减速器,电机?然后画个简单的示意图
      小弟只算了电机的转矩,启动惯量,然后算输送速度时,被卡住了。

     后面跟该总工实话说了该参数不会算,就以x代替了,然后去算电机,选减速器之类的。
最后是气缸选型,丝杆选型之类的,丝杆不太会。

    面试虽然过了,但是想想自己还是有太多的不足了,不说了,看书去了,还有上面那道题,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外观尺寸分别是300x400x250,150x200x100。你没有说明,一般都是长X宽X高。设定就是这样的吧!那么长分别是300mm和150mm。按最长的300mm算。
1小时,传送3600个物品,那么传输60个每分钟。那么滚筒最小线速度出来了!60个X300mm=18000mm/min。
滚筒每分钟的转速=18000/(100x3.14)=57.3转/分钟
减数比=1450/57.3=25:1

哈哈,这个计算没有留有速度余量的。估计减速比选用20:1比较适合。

补充内容 (2015-5-12 12:20):
@zerowing 哈哈,你说的是。我只算算减速比,没有看清楚。他们总工一来就来个高难度的啊。

网友(点评):
呵呵,别着急算, 300的物料还好说,150的怕是无论如何你都输送不了的。三辊的最小间距是200,说白了,150的那个根本过不了辊,哈哈。

网友(点评):
这样可不可以认为150的分两排走;滚筒宽度设计上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辊筒与辊筒之间铺不锈钢平板,防止工件重心移动造成头部下倾太多。原则上必须保证工件同时至少有3个辊筒支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尺寸分别是300x400x250,150x200x100。你没有说明,一般都是长X宽X高。设定就是这样的吧!那么长分别是3 ...

不错!

网友:
哈,坐等答案!

网友:
看看谁来个完整解答。

网友:
看论坛涨姿势

网友:
2楼正确。。。。

网友:
物品怎样摆放会影响滚筒间距和长度
沿300走,滚筒比较长,间距还小,沿400走的话可以把滚筒做短,间距也能大些

网友:
按输送最小长150,辊筒直径100是不是太大了?只能托住两个辊,理论上同时托住三个辊以上才平稳。

网友(点评):
有时候只有1个辊

网友(点评):
最少只有1根传动 物料动不了的

网友:
确实怎么摆放估计也是考点

网友:
楼主公司面试还是比较正规的。。。   那些面试 就砍 工作经历的 基本不要去了。 有的人明明是协助   非要说成自己开发  多问几句就露陷了。

网友:
速度不会算?条件都给出来了。
物料尺寸都有,滚筒长度和间距也出来了。
传动方式一般链传动。
这题没啥难度呀,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尺寸分别是300x400x250,150x200x100。你没有说明,一般都是长X宽X高。设定就是这样的吧!那么长分别是3 ...

1450,这个参数是什么?已知条件中好像没有这个呢

网友(点评):
一般4个磁极的异步电机每分钟的标准转速。

网友:
电机转速

网友:
化工啊,没接触过

楼主:
那时候考虑,会不会并排输送,因为它有写,棍的长度多少

网友:
产品怎么摆放是个问题

网友:
面试都考这个啊,感觉我缺好多知识

网友:
看论坛,涨姿势

网友:
滚筒直径有点大,应该用50直径的,箱体底面最好有3个点支撑,第二种物料200作为长度方向。减速机用摆线减速机,发热量小,减速比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尺寸分别是300x400x250,150x200x100。你没有说明,一般都是长X宽X高。设定就是这样的吧!那么长分别是3 ...

不错,是这个里,电机就是普通的交流三相电机吧,也不需要定位什么的

网友:
6666666666是我就蒙了

网友B:
个人的计算如下步骤如下:
1、滚筒宽度:L=400 按长度为300 裕度为100计算;
2、滚筒间距:P=1/3*L1 =1/3*200=66mm,取60mm(L1为小物品的长度,每个物品由3个滚筒支撑);
3、作用在单个滚筒上的载荷:F=mg/(k1*k2*n)=20X9.81/(0.7*1*3)=93.4N(g取9.81,k1为单列滚筒有效支承系数取0.7,k2为多列滚筒不均衡承载系数,由于为单列滚筒故取1,n为单个物品支撑滚筒个数);
4、输送速度:取V=60m/min,即单位长度1mm内输送1个物品,主要为了扩大间距,减少滚筒的受力);
5、选单链传动:(见照片1);
6、功率计算:(见照片2);
剩下的代入具体参数应该不难了,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主要引用参考:http://www.yuyinsh.com/news/2014-5-7/647.html

单链传动牵引力计算

单链传动牵引力计算

功率计算

功率计算

网友(点评):
认真的态度。

网友:
其实算简单的,多熟悉就行了.  真正复杂的,是知道怎么计算却无从下手

网友:
好贴好贴,看完就懂了

网友:
不懂,啥都不会啊,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的计算如下步骤如下:
1、滚筒宽度:L=400 按长度为300 裕度为100计算;
2、滚筒间距:P=1/3*L1 =1/3 ...

自从毕业后就再也没动过脑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的计算如下步骤如下:
1、滚筒宽度:L=400 按长度为300 裕度为100计算;
2、滚筒间距:P=1/3*L1 =1/3 ...

想要的结果没有算出。
电机功率、减速器减速比、滚筒筒直径及其间距,甚至传动链条的型号等都没有。想要的结果,是一个多没有算出来。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尺寸分别是300x400x250,150x200x100。你没有说明,一般都是长X宽X高。设定就是这样的吧!那么长分别是3 ...

看蒙了。

网友:
完了完了,全完了,一个也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