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器人内部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5-05-12):
    我们知道像第三张图中的二型机器人构型,其中由伺服电机直接连接谐波或RV减速器驱动关节的旋转,但是第一和第二张图呢,它其中肯定也是由伺服电机直接连接谐波或RV减速器驱动关节的旋转,但是它的关节处与机器手大小臂的连接有两个连接点,这两个连接点中一个应该是减速器的法兰输出,另一个应该是轴承吧,但是这样它是怎么装配的呢?比如第二转动关节处,通过轴承连接肯定要有轴,那他的轴是怎么伸进去的?从图上看好像有干涉吧,求解答。

网友A:
机器人局部模块啊

网友B:
端轴吧,不然留工艺孔

网友:
鸡骨头一样,是空心的吧。

外面看不见线,那只能是走里面了。。。

网友: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C:
KUKA机器人的第五和第六轴是同步带轮连接的,估计这个可能也是

网友D:
电机直接就在壁里边,电机的轴就是壁旋转的轴

网友E: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912/12/6142924_235687426.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局部模块啊

对,我看展会上好多机器人的第二关节的那个连接臂都是一体的,那它是怎么安装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轴吧,不然留工艺孔

我看展会上那个第二关节的连接臂都是一体的,端轴的话是怎么安装上去的,难道是对好位置后插入一个轴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直接就在壁里边,电机的轴就是壁旋转的轴

电机轴那个好说,关键是电机后面看着像是用轴和轴承支撑的样子,难道是对好同心后插入的一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912/12/6142924_235687426.shtml

这种工业机器人的连接臂显然跟图一、图二的摆臂形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KUKA机器人的第五和第六轴是同步带轮连接的,估计这个可能也是

对的,但想和大家讨论的是,这种工业机器人的摆臂连接一端是减速器的输出,这没问题,但是另一端是用轴和轴承吗?是的话是安装好摆臂后插入的转轴吗?因为摆臂是一体的,不可拆卸,只能是这么安装吧

网友:
其实也是两半合成的

网友(2015-08-29):
细仔看一下你就会看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