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油泵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5-05-12):
电动干油泵,用的是润滑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图上的这种表和普通的表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用?

补充内容 (2015-5-19 10:27):
管理员可以帮我吧这个主题 移动到  油品润滑板块么?

网友A:
  泵不知道,压力表是电接触点压力表,可以设定压力数做常开常闭触点。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谢谢回答。

网友:
我们是做进口的   目测您这个是国产的

网友:
相当于一个压力信号干接点,能接线 ,到了 调定压力 电路会接通或断开

网友:
高压黄油泵

网友(点评):
百度不出来类似的。

网友:
电动黄油泵

网友(点评):
网络上搜出来的只有单个指针的那种表。

网友:
好像是打润滑脂的

网友:
我们这有类似的,方便的话加我QQ吧:28508689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泵不知道,压力表是电接触点压力表,可以设定压力数做常开常闭触点。

我怎么感觉是隔膜表呢,因为泵的是油脂流动性不好

网友:
就是润滑脂泵吗。

网友:
这种就是润滑干油泵,想了解林肯品牌可以联系我,邮箱:qsk15800725428@sina.com

楼主:
管理员可以帮我吧这个主题 移动到 油品润滑板块么?5 u1 t. _) Y&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