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方程式驱动的曲线 确定方向

楼主(2015-05-12):
大家好,我想用SolidWorks的方程式驱动的曲线功能做一条曲线,用于做一个凸轮。曲线就是绕一个圆上升。如图1。曲线很简单,就是z=1/2at2,即匀加速度的曲线。第二条曲线是匀减速度的曲线。其中t是角度,a是加速度。x=cos(t),y=sin(t)。第二个图是第一条曲线的函数参数,第三个图是第二条曲线的函数,那么如何确定这个曲线的方向。第三个图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第二个图的方向有不对,请教一下SolidWorks的高手。谢谢

补充内容 (2015-5-12 17:07):
曲线的方向不确定,这个说法有点不准确。其实这个曲线是用向量坐标做出来的,那么向量的原点,向量的面没确定,所以曲线是欠定义的。或者说:我如何让向量的原点是0,0,0,向量在x-y这个面上面

网友A:
什么叫曲线的方向,这个概念是你提出来的,就由你来明确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曲线的方向,这个概念是你提出来的,就由你来明确定义。

曲线的方向不确定,这个说法有点不准确。其实这个曲线是用向量坐标做出来的,那么向量的原点,向量的面没确定,所以曲线是欠定义的。或者说:我如何让向量的原点是0,0,0,向量在x-y这个面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