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扭矩图

楼主(2015-05-12):
像知道其中的40% 100%DC中的DC代表什么 另外请教看扭矩图该怎么看。

网友:
  是直流电功率40%和100%吗

网友(点评):
通电时间和发热平衡吧。

网友(点评):
是电机负荷率,S6 40%是指电机10分钟内满负荷工作时间的比例

网友(点评):
这个能详细说一下么

网友:
楼主把高中的平面解析几何知识全忘干净了,转速和扭矩为已知量时,功率曲线就是待求解量,功率曲线与转速是已知量时,扭矩就是待求解量。那么问题来了,楼主的图哪个是已知量,哪个是未知量

网友:
你这是电主轴的转速扭矩图?那个品牌的?

网友(点评):
是电主轴的

网友:
典型的变频电机扭矩图,,,,,理论上的。

网友:
跟电机的扭矩转速曲线类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