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r12可以重复调质吗?

楼主(2015-05-12):
1Cr12的锻件,调质2次,性能都没达标,听说淬火不能超过2次,小白过来请教下专家,还能重新调质么。

网友A:
手册里提到说不能两次以上淬火,是因为会出现脱碳。弹簧手册,也就是说您最好不要用来实现弹性性能,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提到说不能两次以上淬火,是因为会出现脱碳。弹簧手册,也就是说您最好不要用来实现弹性性能,会断。

明白了,多谢。

网友:
可以表面强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