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w所有装配体、单件都变成透明了

楼主(2015-05-12):
不清楚怎么回事sw所有的三维图都变成透明的了,包括以前画的,变不回来了,是哪个设置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选中模型右击会有个透明切换快捷图标

网友:
没图片么?

网友:
视图框 有个下拉菜单,可选择透明,线性,实体等选项

网友:
表示不会画图

网友:
单击重新建模按钮,刷新下就好了

网友:
选择隐藏或显示!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出毛病的,不过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用鼠标怎么把它隐藏的!!!

楼主:
这种情况,求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点击装配体右键选择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