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米机架设计求解、求书籍推荐

楼主(2015-05-12):
  本人是个80末90前,倥偬几年,可惜见识浅短。之前做的都是小型机台,最大也就是设计过2米以内大小的机台。想向各位请教下机架设计方面的知识。
近期接到一个案子。下图是此设备中的一个运动机构,该运动机构中使用50*50方通焊接成机架,机架尺寸为3040*300。求机架的地脚如何设计才能保证这么长的机架长期使用的过程变形控制在0.3的范围内?
 各位社友是否有关于机架设计、地脚设计一类的书籍推荐?还望不吝赐教,在此谢过!附送一份齿轮齿条的安装方法。

楼主:
50*50方通换成40*80方通竖焊是否更为合理?

网友(点评):
跨度比较大,40*80更合理些,现在图示的横梁到底用多大方通还与地脚支架布局有关,理论上最少一根放中间都可以,多则不限,越多越费钱,越少对你横梁刚性要求越高;建议两根,做成T字形

网友:
可以去找找  型材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50*50方通换成40*80方通竖焊是否更为合理?

是会好点!算算它的弯矩和变形吧!

网友(点评):
已计算过。不踏实,之前没做过,也没有人可以指点一下。所以心里没底。想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书籍一类的,学习一下、

网友:
属于结构设计范畴

网友(点评):
是否有相关书籍可以推荐学习的啊?

网友(点评):
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结构静力有限元分析

网友(点评):
原来大学我的专业没有结构力学这门课。。。哭

网友(点评):
用软件模拟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