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表面粗糙度的问题

楼主(2015-05-12):
最近在仔细看表面粗糙度,发现一个问题,求解答:标准定义Ra是在取样长度内,被测表面轮廓上各点至基准线距离绝对值的平均值。我们在测量时,一般是取评定长度(一般是5倍取样长度),那么在评定长度范围内如何评价Ra,是每个取样长度的平均还是其他?

网友A:
以Ra举例:在取样长度这个尺寸范围内,取在这个长度范围内所有高点、低点相对基准线的值,这些数值的算数平均值就反应取样范围内的表面粗糙度;
          那么在评定长度上,多包涵一个或多个取样长度,那么把每个取样长度上的粗糙度值相加再取平均值,就可以反应这个轮廓上的粗糙度。就是5个取样长度的5个粗糙度值有3个或以上满足错槽度要求,那么判定合格,如果有3个或者以上不满足粗糙度要求,就不合格

网友:
评定长度可以只包含一个取样长度或包含连续几个取样长度。

其实无本质不同,5倍取样只是扩大了取样长度,从而减小表面峰谷不均匀性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均匀性好的表面,可以选择小于5倍取样长度进行评定。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Ra举例:在取样长度这个尺寸范围内,取在这个长度范围内所有高点、低点相对基准线的值,这些数值的算数平 ...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