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偏心轴加工工艺该怎么安排?

楼主(2015-05-13):
各位大侠,我们厂最近接到一个活,是一款偏心短轴,如图所示。我安排大致的加工工艺是:粗车(不加工偏心那部分,计算好尺寸,先按同心结构粗车出来);精车(做个偏心套来加工偏心部分),端部孔加工和插键槽;磨削(不知道磨床上怎么弄那个偏心的部分);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加工不太懂,但是之前去参观曲轴厂,他们磨曲柄也是用偏心套

网友:
一样的道理,做两个偏心套打好中心孔,定位零件两端,上磨床加工偏心部分

网友:
如果用普通外圆磨的话,就用车加工同相的方法吧

人家曲轴磨高级一点的都是随动磨,这不是一般公司买的起的

网友:
偏心外径留量,其余外径外圆磨加工到尺寸,加工中心加工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