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制作一个龙门式的喷漆设备

楼主(2015-05-13):
    目前有一个项目,要求制作一个龙门式的喷漆设备,设备的要求如下:

    设备简介:
喷枪夹持在机器人末端夹具上。在喷涂过程中,喷枪实现五个自由度,即X、Y、Z三个方向的平动、绕Z轴的水平面内转动、上下方向的俯仰转动。 工作行程:X轴2m、Y轴1m、Z轴1m,绕Z轴转动360°,俯仰转动145°, 负载20Kg, 工作速度: x、y轴为300mm/s、z轴为200mm/s、两个旋转轴30°/s,定位精度在1mm。

   有这方面的经验高手,有意向的可以电话联系:0710-3063968 张生

网友A:
湖北襄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湖北襄阳。

是的,有兴趣吗?

网友(点评):
别急,诚心找合作还是能找到的。

网友B:
广东东莞这边有标准的:在一个龙门架上安装一个机器人手臂,好像不需要6轴。用的是廉价方案。国产机器人。

网友:
绕Z轴转动360°,俯仰转动145°
多了这个要求,不然完全可以用龙门机械手。目前很多机床用其自动供料。
LZ在俯仰转动145°的基础上再加山一个伸缩功能,很多“内腔”就可以喷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东东莞这边有标准的:在一个龙门架上安装一个机器人手臂,好像不需要6轴。用的是廉价方案。国产机器人。

能告诉一下东莞什么公司吗?

网友B:
好像叫启帆,做国产机器人,主力用于喷漆以及钣金行业

网友:
看到这个,想起以前给客户做的一个方案,用这样一个大龙门装多个相机去扫描汽车的表面缺陷。。。。。

网友:
我昨晚刚给别人做了一个这样的方案。用专用铝型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叫启帆,做国产机器人,主力用于喷漆以及钣金行业

谢谢,启帆了解一些,机械臂比较有名

楼主:
我昨晚刚给别人做了一个这样的方案。用专用铝型材的。

联系方式多少?详细聊聊?

网友:
这个设备做的人很多的,社区一抓一大把

网友:
我们公司可以做,加QQ107090352.

网友:
广州羽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
位置动作做出来倒不难,难的是喷的均匀速度控制。只能帮顶下。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通用6轴机器人?这行程应该可以满足,都用不着龙门结构。

网友:
五轴直角坐标机械手,龙门结构,这样方案成本低实用,前年我做过这种方案实验机型 ,主要也是应用在喷涂装配,给你参考。
    五轴直角坐标机械手无论选择哪种机械结构,均可以,直角坐标机械手主要成本低负载大,五轴即5自由度控制,可以复盖半球面操作,6轴的更好选择夹具角度转换。
    机械方面很好解决和制造,也可以用现成的,驱动装置可以用螺杆或同步轮同步带,两者区别速度和负载,较难点在两旋转轴。
    整套系统核心主要在控制系统和机电上,其成本也在这里。控制软件更是问题,应用中,喷涂运行轨迹代码编程,而现行的控制系统一般用数控机床五轴控制系统改造而成,使用G代码,也有很多软件可生成轨迹程序,但这些应用在机床加工的,应用在喷涂装配不同。控制系统要有5轴控制的现场示教系统,比较好解决编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