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凸轮用SW中的包覆不能完全画出来,请高手赐教,谢谢大家!

楼主(2015-05-13):
开始用迈迪工具集中的圆柱凸轮设计插件,但是迈迪里面的只能输入滚子宽度,结果出来滚子宽度和深度是一个尺寸,问题就出来了?我现在设计的圆柱凸轮的深度是16宽度是30就无法实现了,于是我试着用包覆命令实现,问题又出现了?我在草图上画一正弦曲线,x轴的长度就是凸轮最大外圆的周长D*π(圆周率),因为π(圆周率)是个不精确的数字,不可能正好和展开的长度相等,结果产生的效果是剩余一点点没能切掉,我百度了一下,说是包覆的曲线不能超过圆展开的周长,是的,但是如何才能更好等于周长的,如何收尾连接在一起呢?上图,请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骚窝不知道,破衣横坐标就是360度。

网友:
PI   就是π,你试试看

网友B:
没必要用包覆。用分割线

网友C:
就使用图中的参数

再说深度不是60你不能修改吗,迈迪也是用包覆特征,怎么迈迪成功你就成功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使用图中的参数

再说深度不是60你不能修改吗,迈迪也是用包覆特征,怎么迈迪成功你就成功不了

是可以修改啊,关键问题是我要求的是外圆直径是82,最小直径是50。如果我把滚子宽度设定30的话,出来的外径就是110,此时我把深度改为16,最小直径就变成了78,外径还是110;另外一种办法,我如果滚子宽度设为16的画,出来的外径就是82,深度是合适了,但是宽度不合适,这时候我用复制的方法把两条曲线的距离修改为30,问题解决,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骚窝不知道,破衣横坐标就是360度。

看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用包覆。用分割线

能具体的讲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