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kw柴油发动机冷却水往外冒,沸腾了感觉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05-13):
请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先看‘大循环’,大循环没毛病,就是气缸头的问题,气缸头没问题就是气缸体的问题,就这么个顺序看看吧,很小的毛病,

网友:
散热有问题

网友B:
听前辈说
最先怀疑进出水管是否堵塞!其次检测散热器是否没工作!其他都没问题就是发动机节温器失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前辈说
最先怀疑进出水管是否堵塞!其次检测散热器是否没工作!其他都没问题就是发动机节温器失灵了!

嗯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步骤检查的,换了节温器然后好了。

网友:
沸腾的气泡有没有柴油味,,有就是窜气了,参考8爷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大循环’,大循环没毛病,就是气缸头的问题,气缸头没问题就是气缸体的问题,就这么个顺序看看吧,很 ...

谢八爷指导
节温器坏了,换个就好了,的确是很小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类问题都是3分钟就处理完搞定的,否则不能玩现场,人家也不会随便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