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2014 sp0有限元分析材料无法指定

楼主(2015-05-13):
我用solidwork2014 sp0做 静态力分析,材料指定的时候完全没有反应。
划分网格完毕后,无法进行计算。
注:我的是在2011的基础上升级过来的。
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我们全都正常能,你不能,你说是谁的原因,这种问题是没法在网上解决的。因为每个人安装的版本都不一样,有SP0的,有SP1的,有SP5的,操作系统也不一样,有纯净版的,有ghost版的,有原版的,我就碰到过用ghost版的操作系统,结果solidworks motion不能正常使用,换上原版的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你说会不会材料库的问题,我以前用旧版本可以用。我直接在2012基础上升级的

网友(点评):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强调这个有用吗

网友A:
我用的是2010的,自带的不能用的!把自带的复制成新建的材料就可以用了,不知道2014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试过了也不行,你截图看看,我这个有几个地方是红色的,怎么回事。就是在材料属性里面,弹性模量,泊松比等

网友(点评):
你不用是你的事,想证明什么,能证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010的,自带的不能用的!把自带的复制成新建的材料就可以用了,不知道2014是不是一样的!

里面几个参数是红色的

网友:
我的是灰色的。我记得以前不能用的时候也是像你那样的,后来能用了就变成灰色了

网友(点评):
怎么变成灰色的来

网友:
哎,一言难尽啊~
在simulation中,材料属性红色代表“必须”项目,蓝色代表“可以”项目,可有可无,一般是可以通过红色的计算。灰色代表目前的分析一定不用。更详细的解释请参展帮助。
楼上的这个灰色是在造型界面下的材料界面,当然都是灰色的了,无所谓“必须有还是必须没有”

建议楼主重新下个别的版本的SW,大家都用的很好。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无奈

网友(2015-10-23):
我用2012版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实在不行楼主重装下吧。。额,我又说了废话。。

网友:
有没有有限元学习方面的资料啊?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