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闸电机制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5-05-13):
小弟最近用到一个制动,原来的是人工利用刹车片来制动的,惯量几百公斤,小弟想通过抱闸电机来降低劳动强度,但是抱闸电机是断电立刻抱闸的,在大惯量下是不合适的,小弟需要像启动那样n呈线性变化,也就是要求抱闸电机在电机断电后在3--5s内n由1000r/min降到0,电机接变频器,不知利用变频器的频率升降可以实现不?还是有其他的方法,求助.

网友A:
先变频走一个慢速,  然后抱闸制动  或者加机械阻力 ,液压气缸缓冲等,电气还有反转制动 ,这些都是有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变频走一个慢速,  然后抱闸制动  或者加机械阻力 ,液压气缸缓冲等,电气还有反转制动 ,这些都是有条件 ...

问了几个人  都说抱闸电机这样制动不行,其他反接,能耗,机械什么的也想过,主要是想选择一个最省事简单的,呵呵

网友:
试一试将抱紧力矩调小点。

网友(点评):
高手,这个其实就是三足式离心机的制动,现在想看看可以直接电机制动不,免得还人工上

网友:
电机不要与轴直连。

网友(点评):
是通过三角带连接的

网友B:
我觉得用变频器的制动功能应该行
再配合抱闸电机。具体的你去电气板块试试。
记得以前搞过一个,忘记什么设备了。制动电阻2欧姆,单独占一个控制柜,柜子里全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变频器的制动功能应该行
再配合抱闸电机。具体的你去电气板块试试。
记得以前搞过一个,忘记什么 ...

哦  我看看  谢谢大侠

网友C:
大侠,既然是找最简单的办法,为何不考虑原来手动改自动?把人换成气缸就可以?

网友:
看一下平板式离心机是如何制动的?

网友D:
有断电杀车电机!制动时间比较短,只要给个信号就可以。你变频减速一定后就断电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既然是找最简单的办法,为何不考虑原来手动改自动?把人换成气缸就可以?

大侠,主要是现在要把三足离心机的手动往外舀料改成自动下部出料的,出料的通道占用了下部的空间,再在下面做刹车块有点不好整,做小了力矩太小刹不住,大了没有空间,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断电杀车电机!制动时间比较短,只要给个信号就可以。你变频减速一定后就断电刹车!

大侠,是不是抱闸电机啊,如果是的话有点麻烦,惯量有点大,怕即使是低速情况上突然抱住都会对设备造成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变频器的制动功能应该行
再配合抱闸电机。具体的你去电气板块试试。
记得以前搞过一个,忘记什么 ...

大侠,昨天查了下你说的这个方法,原理可行,但是同事说这种制动方式只能制动惯量较小的,大了制动不住,还有就是涉及到防爆为题,电气的领导说接线很麻烦,小弟不懂这个,这些问题是真的假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找变频器厂家咨询比较靠谱。肯定卖变频器的比你同事专业,多咨询几个。

网友(点评):
哦 我问问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是不是抱闸电机啊,如果是的话有点麻烦,惯量有点大,怕即使是低速情况上突然抱住都会对设备造成损 ...

不是抱闸 你在网上找一下 北京微特微电机

网友(点评):
哦 我看看 谢谢大侠

网友C:
查了一下,也许磁粉离合器比较适合你这个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也许磁粉离合器比较适合你这个工况。

我查一下这个,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