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所有的三维图 都变透明了 求解决~~

楼主(2015-05-13):
昨天不清楚怎么回事sw所有的三维图都变成透明的了,包括以前画的,变不回来了,是哪个设置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sw2012时,装配图变成透明的,害的重新装配

网友:
不能自己变透明了吧。肯定是误操作了吧。

网友A:
系统资源不足,重新建模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资源不足,重新建模刷新。

借问大侠,这个装配体中的刷新,ctrl+Q 起作用么?
还是按红绿灯按钮?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不是电脑问题,很有可能是你按快捷键更改了透明度,改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如图:不知是不是你描述的问题。
若不是,顺便跟帖学习一下

网友:
可能是你建模的时候自定义的材料库丢失。

网友:
材质小球中高级,照明度中的透明变了,改过来就好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卸了sw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