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转CAD 后标注样式重复混乱

楼主(2015-05-13):
图一

图二

图1、2是SW直接转成的CAD,因为图的比例不同,当把图二拷贝到图一时(放到同一个CAD档,工作需要),图二的部分字体大小(标注样式同名部分)变为同图一大小。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字体变大/小),有很多图一个一个弄太麻烦。
PS:尺寸不会变化,因为转图时按1:1转的。

补充内容 (2015-5-13 16:58):
重新总结下问题:
1.SW转CAD后能不能标注样式的名称不重复?
2.假如两个CAD的标注样式重复,怎么才能把两个CAD放到一起而不改变各自的东西(尺寸、文字等)。

网友A:
既然已经标注好尺寸和选择好图框,就不要1:1转换,因为这时候尺寸标注本身就是按比例来的,转换过来后也不要做任何修改和处理,因为这里面包括着比例关系;
如果想1:1转换,就不要标注尺寸和图框,一切都到autocad中来处理。

网友(点评):
CAD出图太慢,我习惯用SW出图,但是公司存档要CAD。 我可以把SW工程图一模一样的转成CAD档,但是把这些CAD档放到同一个CAD中字体大小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标注好尺寸和选择好图框,就不要1:1转换,因为这时候尺寸标注本身就是按比例来的,转换过来后也不 ...

我说的转图时比例1:1是 比例输出。 视图的比例是根据需要有各种各样1:2,5:1等等...

网友:
反正你不再改了,做成块,再放到一起。

网友(点评):
这个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不行啊,尺寸位置会乱

网友(点评):
尺寸位置是转化过程中的问题,放在一起之前,就是刚导出DWG不放在一起,尺寸乱不乱?

网友(点评):
不乱,和SW中一模一样

网友(点评):
刚转出的不乱,做成块咋会乱?奇了怪了,邪门。你AUTOCAD有问题?不要用二次开发的,用原版,版本越低越好。

网友(点评):
可以再改的,要用cad的一个程序才能修改标注。

网友B:
既然选择了sw,直接出图就行,何必转成cad

楼主:
顶一下,别沉啊。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如果都要按1:1转换应该很难避免这个问题,可以试试按实际图纸尺寸转
但实际很多CAD需要1:1的图,所以先按实际转,把需要放一起的图纸复制到一个CAD里,然后再分别缩放
我没试过,你试试行不行,不过感觉这样有点麻烦

网友(2016-11-18):
顶一下,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用1:1转出来,把0图层隐藏(隐藏实线),空白位置标注个尺寸,用格式刷刷一下其他的尺寸,再显示0图层调整下尺寸位置

网友:
这个去百度有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
http://www.docin.com/p-551740270.html解决方法连接,很实用

网友C(2017-02-20):
SW转CAD后,标注样式的文字位置为外部,当几张图纸放到一个文档,文字位置就变成了外部,请问有什么方法批量修改标注样式文字位置

网友(2018-04-27):
有个烟台朱的插件,可以批量修改,但是是收费的,还一年80,有点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W转CAD后,标注样式的文字位置为外部,当几张图纸放到一个文档,文字位置就变成了外部,请问有什么方法批 ...

在标注样式里把外部改为上部,再用CAD标注更新的功能刷一下就行

网友(2018-08-06):
引用 网友B:
既然选择了sw,直接出图就行,何必转成cad

客户需要cad啊

网友(2019-03-02):
引用 网友C:
SW转CAD后,标注样式的文字位置为外部,当几张图纸放到一个文档,文字位置就变成了外部,请问有什么方法批 ...

兄弟 解决了吗?

网友(2019-07-04):
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这里都是在SW工程图中,不标注,不写技术要求,一切都到CAD里面处理。
主管要求出图必须是CAD!
没办法,主管是个60多的老头,CAD用的贼溜,手绘图纸也有板有眼,但是及其看不管我们这帮没什么技术水平的新手,就知道画3维解决视图转换的问题,画图成了大白菜,手绘能力差的一B,反正他就是看不惯,用三维可以,不管你是SW还是UG都得转成CAD发给他!

网友(2024-06-26):
1.SW转CAD后能不能标注样式的名称不重复?
2.假如两个CAD的标注样式重复,怎么才能把两个CAD放到一起而不改变各自的东西(尺寸、文字等)。
大家好请问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