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固定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13):
我现在需要在一根轴上安装一个手轮,手轮固定方式为键连接,那轴向该用什么方式固定呢

网友:
轴前端加个挡片呗

网友:
(靠山):台阶。挡圈。。

网友:
轴上加个台阶、加个螺母、加个挡片、加个卡簧。。。。都可以轴向定位

网友:
多了去了!

网友:
建议翻一下“米思米”样本!有很多举例的!

网友:
紧定螺钉
轴端开螺纹孔,加挡片,另一端当然是轴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