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子程序,用G32车Z轴方向的斜面,没有进刀

楼主(2015-05-13):
用G32车Z轴方向的斜面,没有进刀,问题不知道存在哪里,程序如下:
G99 M3 S30
M8 T101
G0 x44.1 Z15
M98 P2050015
G0 X60 Z200 M30
子程序如下,
W–0.05
G32 X44.1 Z-36.33 F20.34
G32 X44.1 Z15 F20.34
M99
ps,X轴向进刀可以,Z轴不行,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况
求大神指点,

网友:
Z轴应该换成增量
起刀点也不对 怎么会有斜面

网友A:
还是把图放出来吧 你这个程序是自己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图放出来吧 你这个程序是自己编的?

是的,我自己编程的,,用按照X方向的走刀修改的

网友A:
你确定能车这个78.25度?
这个正常情况是伺服主轴+动力刀具加工  这个算是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能车这个78.25度?
这个正常情况是伺服主轴+动力刀具加工  这个算是铣

是的,上头要求车床加工,,一次一次进刀是可以的,
我现在想偷懒一下,调用子程序,
X轴方向可以的,W改成U可以进刀,
就是Z轴方向不行,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上头要求车床加工,,一次一次进刀是可以的,
我现在想偷懒一下,调用子程序,
X轴方向可以的,W ...

G32 X44.1 w-20.34 F20.34
G32 X44.1 w20.34 F20.34

网友:
用G32螺距是实时变化的  即使用宏程序也不是那么好编的  你这个根本加工不出来

网友:
我也不太懂的

网友:
退刀你用绝对坐标,这还能进刀吗

网友:
用铣就行,干吗非要用车了。

网友:
普通数控车床是车不出来的吧!

网友(2015-07-05):
子程序中Z轴用相对坐标,另外感觉你的数给的不对,G32Z轴来回的数应该是一样的。是角度台的高低点差

网友(2015-11-26):
自己明天看看怎么车